U形 黄铜H62(直径2.2的)模具---请教

楼主(2010-07-13):
最近一直在搞一个U形的黄铜H62直径2.2的模具,U形开口尺寸要求+0.05mm/-0.01mm很是痛苦,一直不稳定,一会大一会小,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请指教。
现在的模具是采用开口角度可调的结构,但是产品做出来一直不稳定,也曾试过把黄铜材料低温退火处理(300℃,保温2H.)回弹量有改变,但尺寸还是不稳定,一会大,一会小,没有规律。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
学习,最近我们正在弯一些管子,比较硬,也是老回弹。
除了加热除应力外,还有其它方法么?

网友:
你应该说说你的模具是怎样的个设计,应该不难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图是模具结构图,
下图中蓝色线是设变的,让圆弧部分受力,但是效果不好,此产品的外观要求也很高,不能有擦伤。

网友:
0.06的浮动不好弄啊...........

楼主:
0.06的浮动不好弄啊...........
引用 网友A:

    是啊,就是不好搞啊,产品高度是15.0mm,我模拟了一下,单边回弹要控制在0.2°以内,和客户协商后公差加大到+0.1mm,可是还是达不到要求,关键是不稳定,大小都有。

网友:
你放的回弹系数是多少?

网友:
你放的回弹系数是多少?
引用 楼主:

    除非材料真的很均匀,每次来料都一样,还要加压过程都一样差不多

楼主:
你放的回弹系数是多少?
引用 楼主:

    回弹量是可调的,通过上模的斜楔调整。经模拟单边角度可调10°有余,产品在生产时有时刚好,有时外张开,有时又偏小(尺寸为负差)。

楼主:
除非材料真的很均匀,每次来料都一样,还要加压过程都一样差不多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圆料的东西很难定型啊,我很少做圆的产品,以前做板材的都能想办法控制,这次真的想不到好方法啊,现在是做了个检具和调整治具,先做一些样品,但是效率太低了,也不好操作。

网友:
产品圆角处有什么要求?
你在圆角处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搬个凳子,好好学习。。。。。。。。。。。。

楼主:
回复 楼主:

    圆角处要求不能有压痕,此产品是电流连接桥。设计圆角处外圆半径比理论值大0.1,即有过压。与理论值相同的外圆半径也试验过。产品内圆半径为1.5。

网友:
你做的产品,整个平整度怎么样(把工件倒下放)

网友:
你在测量一批货的时候,不能只看开口的公差,也要看平整度,应该是两者结合测量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是说两边是否平整,刚开始试模时由于压料力不够,有不在同一条轴线,调整后还好,偏差不大,现在就是开口尺寸不稳。和材料的关系很大,我对材料不是很了解,从材料表面的纹理看,应该是旋拉出来的,材料的力学结构不均匀。

网友:
与平整度有一定关系
我在做这类产品的时候,偏差不是很大

网友:
不过,同一批次的材料应该在一定范围的

楼主:
与平整度有一定关系
我在做这类产品的时候,偏差不是很大
引用 楼主:

    梨老大,能介绍一下你做此类产品的方法吗?模具结构是什么样的啊?望不吝赐教,谢过。

网友:
你可以进行回弹计算,然后调整参数就可以控制!

楼主:
你可以进行回弹计算,然后调整参数就可以控制!
引用 网友C:

在同一模具
    状态下,连续做几个产品会有大小不同的结果,怎么去定回弹呢,请指教,多谢了。

楼主:
梨老大,能介绍一下你做此类产品的方法吗?模具结构是什么样的啊?望不吝赐教,谢过。
引用 网友D:

    说一点,你想过没有,在最终成U型的一瞬间,它应该停留在一个跟产品一样的行腔里。明白我说的意思没?

网友:
6个丝的公差要求太苛刻!这种回弹产品几乎达不到要求。

网友D:
说一点,你想过没有,在最终成U型的一瞬间,它应该停留在一个跟产品一样的行腔里。明白我说的意思 ...
引用 楼主:

   在冲压下死点,整个产品应该有一个整形的瞬间,特别是圆角部分,从楼主的模具图形上来看,曲成型的深度似乎有些不够

网友:
在冲压下死点,整个产品应该有一个整形的瞬间,特别是圆角部分,从楼主的模具图形上来看,曲成型的 ...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一瞬间的行腔,你也是模具的?

楼主:
在冲压下死点,整个产品应该有一个整形的瞬间,特别是圆角部分,从楼主的模具图形上来看,曲成型的 ...
引用 网友E:

    十分感谢srqzxf的回复,请问你在做此类产品时弯曲成形的高度一般设计成多少。现在此模具的弯曲点到产品底部为6.8mm,如下图

网友:
6.8的尺寸根本不影响,关键是材料应力,不同批次材料肯定不一样,相对几个丝来说。且同一批次都会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弹量是可调的,通过上模的斜楔调整。经模拟单边角度可调10°有余,产品在生产时有时刚好,有时外张开,有时又偏小(尺寸为负差)。

    我觉得你设计的凸模形状在冲压中不能对产品进行有效整形,可调的回弹量说明产品的侧部和角部不一定能吃到足够的整形力,不能产生使其稳定的塑性变形,根据你的产品,一半高度以上的入模深度也许能够改善你的产品尺寸稳定性

网友:
另外:你模具结构中活动顶料的下部是弹簧孔,着力时很空,即使你有淬硬的下垫板,但实际上很影响使用的寿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进行回弹计算,然后调整参数就可以控制!
引用 网友C:

在同一模具
    状态下,连续做几个产品会有大小不同的结果,怎么去定回弹呢,请指教,多谢了。

在侧部和角部完全受力的情况下去估算回弹量,根据实际试模结果逐步确定角度回弹量,重制凸模凹模。一般不超过三次验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我主要做冷冲模

网友:
回复  渃梨梨

    是,我主要做冷冲模
引用 网友E:

小伙子还不错,继续努力
 那你说的一瞬间时,正个模具是什么状态?行腔是什么样的?跟产品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青春、我的青春一去不回来!

网友:
回复  渃梨梨

     我的青春、我的青春一去不回来!
引用 网友E:

    有青春的心态就可以

    这个东西,在最后成型的瞬间,模具的行腔就是产品,而且要比产品略小,小0.05--0.1之间就可以了,这是关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一般在弯曲变形部位减小间隙的方式来做,其它部位可以考虑允许的最小尺寸

网友:
回复  渃梨梨

    我们,一般在弯曲变形部位减小间隙的方式来做,其它部位可以考虑允许的最小尺寸
引用 网友E:

    嗯,不错

网友:
学学,还是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啊。

网友:
没有接触过冲压模具,参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