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安装错误汇总(所有版本-proe2001-proe2.0-proe3.0-proe4.0-proe5.0)

楼主(2010-07-13):
装了一下午的proe,到网上淘到这个文件,希望对大家有用
----------------------------------

proe 安装错误汇总(所有版本-proe2001-proe2.0-proe3.0-proe4.0-proe5.0)

网友(2009-08-03):
1.“Pro/ENGINEER wildfire from PTC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解决方法:
安装 PROE 时遇到“Pro/ENGINEER  wildfire from PTC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错图。

原因: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你的计算机名为中文导致,也不排除系统的原因,因为很多程序也经常遇到“遇到问题需要关闭”这样的错误,如果你的计算你名是中文,请将其更改为英文后重新安装程序。

在“我的电脑”上右击,“属性”,“计算机名”,“更改”,输入英文的名称,确定然后重新安装proe即可。有些朋友喜欢中文的计算机名,在你重新装成功后也可以将计算机名重新改为中文。

2. 安装proe时运行setup.exe无反应的解决方法:

经常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有人说是安装目录包含中文引起的,如果你遇到在这样的情况,可以改为英文的目录试试。或者用下面的方法:

方法一:
请将安装程序所在路径中所有包含中文名称的目录全部改为英文后再次运行 setup.exe
  (2008.3.15补充说明:发现有些会员不懂的什么是安装程序所在路径,当你打开setup.exe所在的文件夹后,地址栏后面的就是路径。)

方法二:
如果是 3CD 的请运行:
  CD1\dsrc\i486_nt\obj 目录下 ptcsetup.exe 直接安装
如果是3CD内容合在一个目录了,请运行
  dsrc\i486_nt\obj 目录下 ptcsetup.exe 直接安装
应该就可以了。其实 setup.exe 也是调用的这个程序,所以直接运行这个程序也没有问题,请放心安装。

3.proe安装时提示【PTC.Setup 无法检测主机ID】之解决方案:

症状:

表现一:安装PROE4.0时,点击SETUP,出现“PTC.Setup 无法检测主机ID”

表现二:PROE4.0使用一段时间后,运行程序后,PROE窗口一闪,然后没有任何反应,重新安装程序出现“PTC.Setup 无法检测主机ID”。

解决方法

这主要的注册表项有关系:

打开注册表,找到网卡注册表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NT/CurrentVersion/NetworkCards

情况一:NetworkCards选项,下面有网卡的注册信息,如果你有两张网卡,则可能有目录,比如4、5、8、9之类的,可能5或9下面就是你的主网卡。删除你所要的用来安装PROE的网卡以外的所有目录选项。注意,除主网卡以外的所有目录,包括文字和数字的目录。关闭注册表,安装PROE,一切OK。

情况二:如果NetworkCards没有你的主网卡选项或没有NetworkCards项,则新建一个项,重命名为NetworkCards。并清除NetworkCards项下面所有的东东。将主网卡卸载,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再次打开注册表,NetworkCards选项下,就有主网卡的信息,删除主网卡以外的目录。关闭注册表,安装PROE,一切OK。

4.PROE错误 L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ature PROE_DDiTy: -8 :-9 解决方法

以下两种错误在安装 PROE 后经常遇到
一、许可证文件修改的不正确或未在OBJ目录下运行破解文件时会提示:
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ature PROE_DDiTy: -8: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解决方法:不用重新安装PROE,只需检查许可证文件是否成功修改,没修改正确的重新修改。破解文件忘了运行的请重新运行破解文件。

二、在OBJ下运行了破解文件但许可证文件修改错误时会提示:
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ature PROE_DDiTy: -9:
nvalid host.
  解决方法:不用重新安装PROE,只需许可证文件是否成功修改,没修改正确的重新修改。

5.PTC.Setup 无法检测主机ID(网卡)的解决方法
错误提示如下:

ptc.setup 无法检测主机ID。请验证是否已安装并配置了以太网适配器。必须有网卡才能正常安装。

PROE版本:proe wildfire 4.0 M010 ,安装后运行  proe 无反映,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经常在论坛看到有人问启动无反映,以后也要看看是不是本贴的原因导致的了。

1、当安装程序提示“无法检测主机ID”时强制安装的后果是:运行 proe 无反映.

2、PTC.Setup 无法检测主机ID解决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安装虚拟网卡,安装很简单,安装后不用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生效.

虽然通过安装虚拟网卡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许是ghost系统的问题,就像番茄ghost一样,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在这里再次希望大家最好不要使用 GHOST的系统。

另外,这个问题也许可以通过升级网卡驱动来解决,这个方法未测试,以后有问题的也可以试试。

6.no write access to X:\...
lease choose another startup directory for trail creation

没有写入权限 X:\...
  请为轨迹创建选则另一个启动目录.

一、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

这是因为你的磁盘采用了  NTFS 分区格式,并且设置了安全性造成的,NTFS 分区内的目录可以设置不同用户对此目录具有不用的权限,比如只读,完全控制,拒绝访问等等。当发生前面所说的错误时,如果你打开错误提示中的那个目录,你可能会发现无发打开,或者能打开但是无法在此文件内创建文件或文件夹。

二、两种解决方法

1、最简单的是更改启动文件夹,方法如下:右击你的 proe 启动快截方式,点“属性”更改下图中的“起始位置”,比如在 D 盘创建一个目录  work ,然后更改为 d:\work ,并确保在更改后的文件夹中可以创建文件夹或目录,更改前可以测试一下。

以下内容需要回复才能看到
  2、更改此提示“没有写入权限”的文件夹的权限,方法为找到此文件加,然后右击此文件夹,点“属性”,“安全”,然后点列表中的每一个用户,在允许下面选“完全控制”。这样你就对此文件夹有写入权限了,proe 也不会再提示你没有写入权限了。

(如果在你的文件夹属性里没有“安全”一项,请在“控制面板”中打开“文件夹选项”,选“查看”,把“使用简单文件共享(推荐)”前面的勾去掉。然后应用确定。这样你就可以在NTFS分区的文件夹属性中看到安全选项了。)

7.xtop.exe - 无法找到入口,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GetWindowRgnBox
  当在 windows 2000 下安装 proe 4.0 时会出现以下错误
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 GetWindowRgnBox 于动态链接库 USER32.DLL 上。
原因是 proe 4.0 不支持在 windows  2000 下安装。2000 系统下只能装 3.0 的 proe,如果想装 4.0,只能升级系统为 XP

楼主(2010-07-13):
我的错误:大家有谁知道怎么破解的!谢谢了!

楼主:
我的还没有装好呢!!
唉!!!!!!!!!!!
谁有proe中的  SHooTERS文件夹,有的给我邮箱0203030123@163.com
谢谢了

楼主:
哦也!!!安好了!谢谢7楼!!而且还是中文的!!!

只要安装了虚拟网卡,然后重新生成许可证文件,覆盖以前的许可证文件就可以了。不需要重装。

下面是步骤:

泡泡鱼虚拟网卡 V1.20
http://www.skycn.com/soft/21501.html
pro/e安装说明:
一、如何虚拟网卡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硬件”--〉“下一步”--〉“下一步”,--〉(“搜索..”等一段时间)--〉“添加新设备”--〉“下一步”--〉“不,我想从列表选择硬件”--〉“网卡”--〉下一步”--〉“制造商”选择“Microsoft”,--〉网卡选择“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下一步”--〉“下一步”--〉“完成”。
现在你已经有一个虚拟网卡了,查询网卡的ip号:“开始”--〉“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dos提示符下敲入:ipconfig/all,回车,你会看到“02-00-4c-4f-4f-50”这组数字,这就是你虚拟网卡的ip号。
二、生成license文件。
有了网卡号才能生成里license文件。
将光盘里面的crack目录拷贝到硬盘中,双击“indptc”,会弹出以对话框,在hostid一栏里填入“02-00-4c-4f-4f-50”,点击“creat license”,这时目录里面会多出一个“license”文件,你的license文件已经生成好了。

网友:
安装一半之后就装不了了怎么办?

楼主:
你看看你的文件是不是完整。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2012-07-28):
我的一闪以后就什么也没发生 。。。。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