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D型轴请教

楼主(2010-07-13):
请教,磨此零件D型面的对边有磨不上的情况,有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附件没上来啊,请编辑上面帖子,在编辑器上点击附件,再上传。

网友:
我这有磨D行轴的,D行轴,一般都会有几个工作孔,上钉头磨圆外圆,然后磨整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