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零件修改---请教

楼主(2010-07-13):
从装配体打开零件,修改后另存,装配体中的零件会被修改的零件自动替换,如何能使原零件不被替换,是不是可以通过设置实现,希望高人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选备份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网友(2010-08-23):
受教了!一直没注意这个细节,多谢楼上赐教!

网友(2010-10-22):
高手就是高手,方法简单但实用,以后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方法简单但实用,以后还请高手赐教。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