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不显示线条粗细

楼主(2010-07-13):
我从solidedge上转过来的工程图不显示线条宽度,在线条特性里修改也不行,求教高手帮忙

网友:
线宽应该在布局里才会有体现吧

楼主:
不是啊.边框线有粗细,就是工程图的线条不显示,在块编辑器里改也不行,但是在caxa里面用块编辑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