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达同步问题,小女子请教

楼主(2010-07-14):
基本结构为:泵+分流阀(1分4)+四个液压马达;
现在的问题是:四个液压马达怎么都实现不了同步运行,已基本确定泵是没有问题的,分流阀是才买的,应该也没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赐教,小女子不胜感激
祝各位一切顺利!

网友:
有原理图没?纯机械同步,用阀是很难调出来的,即使调出了同步,只要负载一变,或者出现偏载,肯定会又不同步

网友:
通常一分二采用压力补偿式分流阀,可以分流也可以集流。对于一分四或更多,则采用齿轮分流器,同步精度较高,但分流精度高,集流精度不高,通常用于油压机,油缸伸出时分流,用于重载加压。油缸空载回收时集流。

若一分四对分流集流精度都有要求,则在分流阀的配置上需要注意。
一级分流应选精度低的分流集流阀(+/-10%),二级分流应选精度高的分流集流阀(如+/-4/5%)。

请说明你是用于什么机械。若用于四轮行走则需特殊设计。

网友:
别动不动整个什么 小女子 弱女子 求救  什么的

知道的 大家都会告诉你

不知道的 你就是仙女也帮不上你

网友:
别动不动整个什么 小女子 弱女子 求救  什么的

知道的 大家都会告诉你

不知道的 你就是仙女也帮不上 ...
引用 网友A:

    呵呵,龙九 很实在,一直很想结识你,上次加你QQ,好像是你没收到吧。

再来说下楼主的,虽然液压马达我没用过,我只用过液压缸的同步,从纯的液压上去做同步,好像费用比较高,而且精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机械的同步机构,应该会好很多,只是不知道具体情况,就不好说如何做同步了。

网友:
液压同步比较困难些,多个马达(或是油缸)所对应的载荷不能保证相同的;就只有采取液压措施来(增加液压元件)调节,让它们有一定的瞬时同步。若有其他任意因素发生变化,就有不同步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赐教
再者,声明一下,“小女子不胜感激”原无什么含义,我就是女子呀,刚毕业一年,从事液压行业,是身边所认识朋友中唯一搞液压的女性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赐教
再者,声明一下,“小女子不胜感激”原无什么含义,我就是女子呀,刚毕业一年,从 ...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讲,到这里就是讨论学习的。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
    精度,系统流量,系统压力,应用场合,最好附一张液压原理图。

网友:
本人不是很了解,在这里等高人出现,也学习,学习!!

网友:
你不知道液压同步是个世界性难题吗,如果靠个同步阀就能解决,很多人都不用干事了,所以贴出原理图,大家一起分析才是真理。

网友:
载荷不相同的情况下实现液压同步呀,确实有点难度哟。等待液压原理图贴上。一起分析。

网友:
这种工况就应该选择同步马达,同步阀就会出现问题。在选择同步马达时,同步精度也必须仔细考虑。

网友:
]我现在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拉,怎样才能更好的使马达同步。头疼

网友:
您介绍的这种情况选择同步分流马达是比较合适的;上传一个《同步分流马达的电子样》本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还是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1.看负载偏差是多少
2.看同步偏差的要求是多少
3.看同步伐的特性曲线能否满足要求
4.实在不行改用伺服阀结构就能满足要求了

楼主:
你不知道液压同步是个世界性难题吗,如果靠个同步阀就能解决,很多人都不用干事了,所以贴出原理图,大家一 ...
引用 网友C:

楼上教育的是,以前一直呆在学校里,确实还有很多东西菡待学习,呵呵
原理图我一时半会也画不出来,最近事情比较多,全都集中到一起,很是闹心。基本就是一个泵通过一个分流阀控制四个液压马达,带着四个轮子实现行走,对同步的精度倒不是要求很高,只要能基本保证直线行走就可以了。
刚开始调了很久就是实现不了同步动作,后来提高分流阀的精度,现在已基本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比较难啊,期待回复中

网友:
继续观察。。学习学习。。。。

网友:
如何设计多支路液压同步控制回路?
五种计算方法见附件。

方案5:同步液压齿轮分流器

旋转式分流器是将一路供油分为两路或多路等量或不等量供油,供油不受输入输出压力的影响。

双片分流器是由两个相同排量的马达组成,采用公共轴连接,因此两个马达的速度相同,流量也相同。工作原理同于马达,由于驱动轴几乎不损失动力,所以各马达片间压降极小。在结构可以根据流量速度采用不同数量和不同型号的马达组合,选配灵活,适应范围较广。由于马达内泄较低,同步控制精度约为1%

该方案在同步控制中精度高,成本低,应用广泛。

液压驱动器同步控制方案参数对比表

速度精度方案说明备注
5-10%1补偿分流阀简单便宜
5%2补偿流量阀流量微调,调速较难
3双泵选型较难
1%4双杆等速油缸串联回路能量损耗大,空间大
5齿轮分流器精度高,成本低

网友C:
楼上教育的是,以前一直呆在学校里,确实还有很多东西菡待学习,呵呵
原理图我一时半会也画不出来, .基本就是一个泵通过一个分流阀控制四个液压马达,带着四个轮子实现行走,对同步的精度倒不是要求很高,只要能基本保证直线行走就可以了。
刚开始调了很久就是实现不了同步动作,后来提高分流阀的精度,现在已基本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引用 网友B:

在选型设计中,对于行走马达,选择分流阀比例合适,即可分流也可集流,适应双向控制。同步齿轮马达,分流可以,集流精度差,适用于油缸同步控制,分流用于油缸重载伸出施压,集流用于油缸空载回缩。
进口四轮驱动的高空作业车多采用二级分流设计。
下图是美国GENIE S100伸缩臂高空作业车的四驱动行走马达的同步驱动液压原理图,静液压闭式回路,A/B口连接变量泵。二级分流,用三个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一分二,二分四。一级分流的分流阀DF精度低些+/-10%,二级分流的分流阀DE,DC精度较高+/-3-5%. 与分流阀并联的六组单向节流阀用于车辆转向两侧轮的差速补偿。

但选型需注意,由于行走马达有防打滑的要求,应选用于行走马达的分流阀。用于行走马达和用于油缸的分流集流阀是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分流阀只能调节流量同步,马达的负载不一样还是不能实现同步的,马达后面有么有背压阀,不能调节马达负载,不能很好的调节同步了。

网友:
使用齿轮同步马达就可以,好像济南有一家做的,可以咨询一下哟。

网友:
呵呵,大家都说了很好的方法,其实不然,控制永远不能做到100分,所以只能看您使用的环境及要求,上面有人说过的就是精度,分析你使用的环境,能达到使用效果J就OK,想做百分百,求神吧

网友:
为什么要减我的威望啊

网友:
要想同步现在真的很困难呢~~~

网友:
其实市面上面关于同步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同步马达这个产品,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效果也非常好!

网友:
现在分流阀只能调节流量同步,马达的负载不一样还是不能实现同步的,马达后面有么有背压阀,不能调节马达负 ...
引用 网友D:

   需注意的是:
分流集流阀可以用于双向,成对组合。例如:1分2,或1分4,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可以在负载变化情况实现同步控制,精度:+/-4-10%。
马达分流器分流输出精度高,但不能反向集流,很少用于双向控制的行走机构。若在每一出口加换向阀可以实现,但成本增加。分流马达片数可随意组合,奇数或偶数组合均可。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的赐教
因为我们基本的要求是整个机构能行走,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所以一分四的分流阀目前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