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请教

楼主(2010-07-14):
惭愧,本人基础知识比较弱,一直对一些问题概念模糊,昨天公司线路浸水(大雨呀,估计黄梅天的雨全在前天下了!),调休一天,下午去了图书馆,现向社区前辈征求意见:

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是三个名词,间隙配合一定是有间隙的,而有间隙的配合也有可能是过渡配合。具体说是什么配合,要看它的公差在什么公差带上。还有一个在气路控制中,气缸只有两种状态,几位几通的都是指的电磁阀。电磁阀控制气流方向。我这样认为对吗?

网友:
过渡配合也有可能为间隙的配合和过盈配合,电磁阀有很多种,有控制方向,有控制气流大小

网友:
lz公差的问题属于基础,建议楼主先看看 《简明公差标准应用手册》之类的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也有

网友:
有一部分说的是对的,但是不是很准确,电磁阀的种类也有很多种,也不是你想的这样简单,但是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一般的原理就是如此,但是原理不等于实际!!!

网友:
EI大于或等于es时,为间隙配合;ES小于或等于ei时,为过盈配合;两者均不满足时,为过渡配合!

网友(2010-10-10):
以公差带区分的...............

网友:
除去间隙过盈就是过渡

电磁阀没看过先关资料

网友:
大一的时候学过  都有点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