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帮我报一下价

楼主(2010-07-14):
材料是客户提供只是加工首先要用钻头钻¢70大的孔,在普通车床上车数量有100个,请问大家加工一个多少钱,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与材料有很大关系呀。加工难度对价格影响很大,建议你知道是什么材料时,再考虑。

楼主:
材料是45号钢是圆钢,请各位帮帮忙急呀

网友:
先做个看看要多少时间 ;

楼主:
昨天做了一个40到50分钟一个直径就见光就行了,不过还是要校圆才能车直径长度就有5MM的佘量,钻孔要和车牙的时间要得长。车床电机就11KW电费9毛钱一度,是广东我昨天估了一下价60元一个怎样

网友:
个人看法:60块钱太贵了点吧?
就几道工序,每道就算10分钟完成,算5道,也才50分钟,每小时人工时也就30块钱。那也才25块钱。当然量也是个考虑的因素。

网友:
要是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考虑加工量,一批得5500。

网友:
我觉得35元加减2元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网友:
元,10元人 工费、10电费、其他5元。你赚10元。共计35元

网友:
40块比较合理  攻牙用自动的比较快

楼主:
谢谢各位大陕了有事还要请教大家

网友:
表粗糙度没有标啊,外表是否需要磨?

网友:
日产量大少了吧,目前我司把普车改装成半自动,也在做类似的零件,日产量好几百呢,一人至少可以开2台机。

网友:
普通车加工费一小时60元 洛阳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