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液压管路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比如说推荐的液压管路用16的管子,从泵站出来到终端最长不能超过50米。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泵站到终端的距离变长么? 是加大还是缩小管径?

同型号的管子,管子长了损耗肯定多的,但是如果管径变大的话,应该压力也大了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管子就可以加长一点的?
能计算么?

楼主:
哪位高人帮解决一下?

网友:
压力是一定的,只是它的流量有变化,管径大,流量大,管径小,流量少。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管子变长是什么意思?管子的长短跟流量没有关系,管子长了,压力损失就大些,需要在系统上调高压力。

网友:
当液压系统确定后,其工作的压力、流量是确定的,不会因为管道的加大而增大,如果想增加液压传输距离,加大管径以减少液压管道损失即可,但必须保证增大后的管道的承受压力在要求范围之内(钢管壁厚要加厚)。
即:增大管径即可延长液压传输距离。

网友:
管径变大的话,压力是不会变大的。如楼上中校所说“当液压系统确定后,其工作的压力、流量就确定了,增大管径可延长液压传输距离”。

网友(2010-11-12):
完全同意楼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