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轮子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0-07-14):
这种轮子该如何加工?请教各位。

网友:
要看看精度是怎么样的,初看这个零件一般车床都能加工的。

网友:
轮缘是突点还是AO点?

网友:
凸点怎么加工呢?各位大大

网友:
1种进去  Z8 I. Z, F( p2 O, e
2加工中心

网友:
什么材料?精度要求多高?若是不高,可以采用失蜡铸造,若精度要求高,可先粗车,然后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太模糊,没的图纸怎么加工,我咋看以为是凹点,不好说

网友:
什么材质的啊?说明白点!是金属类?还是非金属类的?

网友:
把大盘车出,上分度头,分度划线,钻孔,冲进圆头小钉,齐活。

网友:
要有图纸,先在车床上加工,在用加工中心就比较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