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这样做传动可行吗?

楼主(2010-07-14):
这样做类似齿轮传动可行吗?它的难点在哪里?
目前的想法是:用相切圆做成齿轮传动副,用中心距保证啮合间隙.
目的是保证正反转都没有回程间隙.
这样做可行吗?

网友:
恩前提得是渐开线齿轮吧
你画的似乎不是。
不是什么高手 到时接触过不少齿轮
大家再说。

网友:
你这种结构不可能做到正反转都没间隙吧!

网友:
正反转没有回程间隙,这种情况太难了吧。齿轮的配合本来就考虑到游隙,齿间间隙等。如果回程没间隙,几乎不太可能。就算开始没间隙,一段时间磨合后,一样不可能达到回程无间隙。
新手
请高手狠批

网友:
从机械加工精度上来考虑,不可能没有回程间隙。再说传动效率会很差,否则就不需要渐开线齿轮哈。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社友的热情参与!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减小回程间隙,如果点间隙也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个人参考了螺杆压缩机和螺杆泵的工作原理和啮合原理,结合渐开线齿轮啮合原理想到这样做,经电脑模拟运行,方法可行,考虑加工有累积周向误差及一齿误差,实际是什么样的情况还不能确定.
  从理论上看:两圆弧相切,在做转动时,相切圆弧是滚动磨擦,由中心距保证啮合间隙,油润滑,形成油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关于回程间隙:在加工安装中心孔时控制公差,装配测量啮合间隙.在理想的实际间隙状态下,进行正反回程转动是反映在转角上的回程就不是很大了,目地达到.
    目前还在思考阶段,不成熟,所以发上来请教高人支招.
    同时个人想问:这样做目前有没有这样的加工刀具,磨具?这样做影响加工及检测手段有哪些?
    这样做是不是犯了禁忌?

网友:
刀具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的目的是将啮合间隙降为最低,理论上可行,不过这杨的两对齿轮我相信精度要求会很高

网友:
当然可行,最早的齿轮都是三角齿,只是传动不平稳而已。

网友:
齿轮没间隙  没遇见过啊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渐开线是数学上最简单,传动间隙最均匀,平稳性最好的齿形。并且设计上的灵活性最大。但机械强度和噪音控制等方面可能就不是最佳的,而且加工精度要保证好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渐开线齿轮,设计时有考虑过用浙开线;模拟后发现渐开线啮合有一定的间隙,后来直接改成两圆弧相切.
现在考虑的题是:1.加工时分度精度如何保证?
                     2.表在光洁度?
                     3.材料?
                     4.一周累积误差?
                     5.齿向偏差?
等实际加工中存在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跟链轮差不多,从图上看

网友:
圆弧相切的传动,当年老毛子搞过,称为诺维科夫齿轮。
它不同于渐开线或摆线等传动,若要保证瞬速比,就必须采用斜齿(螺旋齿)才行。
另外,圆弧相切的传动,相对应齿面的滑动速度也大,或会产生负面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渐开线传动可以做到理论零间隙啊。楼主图上的齿形肯定不平稳,在某个位置肯定存在空回差。

网友(2010-08-29):
要做到没有回程间隙 很难的哦  是不是可以从别的方面考虑呢

网友:
没有齿侧间隙,速度高点,一热,就完了。

网友:
这个像圆弧齿同步带轮啊

网友:
it is your dram, if it run longtime, how to think

网友:
很多齿形都可以做到理论上没间隙,包括渐开线,但是实际上做不到。如果机构传递机构传递力矩小效率要求也不高的的话,我倒见过用永久磁钢做成的圆柱轮付,传动平稳,没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