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轴上做一个三角形的槽好加工吗?

楼主(2010-07-14):
为了防止这根轴和油缸连接时候转动。本来用用个块块顶这一个平面的。但是用下来还是转动。所以我想在轴上加工个三角形的槽。然后防止转动的块上也用线割个三角形但是角度小于这个槽的角度。关键是在淬火的轴上加工这个三角形的槽好加工吗?还是加工好了后淬火。我只要防止这个轴转动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淬火前,铣床铣

网友:
为什么要三角形的?平键槽不行吗?当然是加工好了在淬火,若是先淬火,只有用电火花机床加工槽了。

楼主:
三角形可以用铣床加工呢啊。

网友:
從安裝和加工上面考慮的話,我更喜歡用銷&方形鍵槽代替!
愚見~

网友:
不是有平键、半圆键、花键结构么?

或者把轴头做成三角、四方、六角、花键,把“防止转动的块”中间开孔。

怎么开异型孔 ?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3588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4202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4917

您有线割 ?
那就把轴头和孔割成对应形状吧。此法最山寨

网友:
用成形锯片铣刀就可以加工。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当然是先加工再淬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考虑 不用你那种方法,键槽能达到效果吧。如果不能达到,也可以打销定位。,

网友:
为了防止这根轴和油缸连接时候转动。...
引用 楼主:

    1、油缸的轴是插到这根轴一端的孔里吗?如果是,用螺纹连接、螺母防松即可。
    2、我理解楼主的意思,好象是这根轴与油缸的轴连接好后,防止油缸轴转动吧。如果是,铣个扁儿就好了,关键是控制一下公差。

网友:
用个普通键槽不可以吗

网友:
1.加工后淬火由于结构而造成应力不均匀,变形开裂顷向大。
2.这样的三角槽不好加工,用铣床是加工不出两端直角的,直角应力集中,建议改圆角过渡。
3.确实要用这样的结构只能淬火后用电火花打。
4.建议改成标准平键,既易加工制造,又符合标准化。

网友:
平槽的话可以用数控铣床

网友:
应该比较容易加工,你可以采用铣床配合其他机床

网友:
我这有家磨具厂人家是先淬火后再用加工中心铣的  要是你那个曹没多大要求就先加工好再淬火吧

网友:
嘿嘿,没见过这样的设计,其实防止转动的方法很多,为什么一定得要设计成这样呢?这不是给加工的人出难题么?

网友:
额,应该可以,强度够得话角度笑个3-5度就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先加工后淬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淬火前。如要精度,淬火后再磨。

网友:
可以洗,但两端做不出垂直面

网友:
对!做不出垂直面·防转就用以个普通平键就行了

网友(2012-02-29):
可以,你在淬火前,应可以用成型刀加工。相信问题不大。但为什么不用标准平键呢。

网友:
只能淬火后用电火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