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方芯,方芯精度0.02MM---请教

楼主(2010-07-14):
直径50MM长100MM圆棒,单边中间铣20MMX20MM长50MM的方芯,如何加工?方芯精度0.02MM

网友:
铣这么深有点难度啊,什么材料来的,用线割吧

楼主:
材料Q235,方芯有垂直度要求,请求高手帮忙

网友:
普通铣床应该能搞的定,但是废时间,数量少可以,大量就用卧式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