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铬矿砂粘砂缺陷

楼主(2010-07-14):
最近,我们做一铸件,有一个地方不好放冷铁,我们工艺上采用了局部使用铬矿砂的办法,结果出来的铸件个个在此处粘砂,我们也涂了涂料,效果不好,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大家给我一招。
谢谢。

网友:
铬矿砂的粒度粗细情况怎样?采用何种粘结剂?具体成分如何?使用何种涂料?涂层厚度?铸件事什么材料?浇铸温度?

楼主:
行家啊,一下提出这么多问题,我一一补充完整:
粒度40/70目,水玻璃粘结剂,低合金钢,碳为0.21--0.25,使用锆英粉涂料,涂层厚度没测,浇注温度为1640--1650度

网友:
据我的判断,铬矿砂的热膨胀率较高,关键还是砂型退让性的问题,估计是铬矿砂受热膨胀后粘合在铸件表面,在此处对造型工艺,粘结剂,型砂的选择可能需要改进。浇铸温度的选择,以及涂料等没有问题。需要传递热量,加速凝固,则型砂没法变,可以选择的只有粘结剂及造型时考虑此部位的型砂退让,或者加厚涂料层。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铬矿砂膨胀率较高是从宝珠砂的宣传资料得到的,没有详细数据。

网友(2011-10-10):
4楼分析很棒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2012-04-02):
不懂,路过。顺便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