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件基本是304,铜和铝合金,大面刀痕太多---请教

楼主(2010-07-14):
一气把所以问题都发来大家讨论下!
我的零件基本是304,铜和铝合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大面刀痕太多,要不就是氧化有很多手印之类的。严重影响表面外观,倒角质量也很差不均匀,孔要不没倒角,要不倒角不均匀。有什么办法处理下加工后的表面!

网友:
应该上图才好分析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这跟选择的刀具有很大程度的关联,刀具做相应的更替

网友:
1、首先采用三零号纱布砂磨
2、用抛光膏和布磨轮抛光
3、用氢氟酸清洗表面
4、最后用清水清洗表面

网友:
好办的很!你没给足钱,加工的就马马虎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办法很好就是资金不到位

网友:
你表面粗糙度要求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见识短了!谢谢!这个方法不错,一般小加工厂没有这个工艺。

网友:
这些刀痕应该是加工用量或是你的设备问题,应该可以避免

网友:
用油润滑,,刀具选择锋利些的

网友:
零件的加工上一些东西是难免的..只要不影响使用性能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网友:
看你的波纹这么大应该是对刀的问题,将精加工刀刃高度差调整到0.01一下应该好看点
你说的手纹就是钱的东西,全程手套,干净的手套,加上润滑油就搞定

网友:
痕迹多,我感觉到是加工时参数的问题,调整主轴转速、进给量、吃刀量。装夹也要注意,尽可能的把工作加工牢靠,避免加工过程中工作颤动。

网友:
我估计是3个原因:
1、刀具磨损。
2、排刀不正确。
3、主轴跳动过大。

网友:
要求一下就没事了
你所得材料表面应该都挺好的

网友:
加工参数有问题,给个2500-4000转,进给1000,(此参数铝件,铜件适用),你看表面肯定跟境面一样

网友(2010-08-24):
不知道你的表面粗糙度要求多少,一般的铣床精加工后的粗糙度能达到多少你可以去查一下,比如说,可微辩刀痕。加工方向等
如果能达到要求,就是你加工的参数没有调整好,所以粗糙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