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铁板仿形或者激光切割后如何加工这个锥孔

楼主(2010-07-14):
请教下,铁板仿形或者激光切割后如何加工这个锥孔

网友:
呵,用钻床锪孔啊。。。。。。。。

网友:
方法很多,不知道这个孔多大?精度如何?技术要求不全,没有办法确定合理的加工方法。。。。

楼主:
孔的大径是23.8mm,小径是12.7mm。 是英制的孔。
! I# u  ^3 {6 T5 v铁板厚度是6.5mm( 国内标准是5.75mm)

网友:
用一把25的麻花钻,用外圆磨或工磨按锥孔角度磨出钻头角度,直接钻孔就是了,注意定好位,不要钻过了。

网友:
楼主大哥!这是用钻头钻的沉孔,估计是上沉头螺丝的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个时沉孔加工,找个差不多的钻头只下钻头尖就行了

网友:
平头螺钉的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