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喇叭口——请教

楼主(2010-07-14):
有一零件,材料铝,现要镗一孔,孔径为22(+0。006,-0。015),深为8。5(+0.05-0.05),说实话这种加工很简单,但发现这个孔有一半是喇叭口,且不是每个一样,有好有坏!!!!!
可以排除的是加工程序没有问题,另一台机用同样的程序加工就是OK的,初步怀疑是机床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机床:广数928TE,HC-20机型^

网友:
机床问题,我们厂也有一台,也是928,主要是机床使用时间过长,x轴,丝杠磨损严重,或x轴电机问题,也有可能是机床z轴导轨损坏,

网友:
X轴丝杠间隙过大,目前了解的情况,只能更换丝杠

网友:
可以在编程的时候镗孔时程序中带有一点点锥度就可以了

这样车出来的尺寸也是可以的

通常这种方法也是采用最多的

网友:
聆听中,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孔一半是喇叭口……而且时有时无的,不能用编锥度解决,这样只能增加报废品

网友:
让刀吧 !!

建议加上上锥度车削!
要麽最后一刀按原来尺寸光一刀,个人意见!!

网友:
看看是不是铝屑粘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诚如你所说,现程序后一刀0。2余量一刀,不存在让刀现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不是铝屑造成的……铝屑在切削可程中,暂停了清除铝屑,为防止铝屑拉伤内孔……

网友:
让刀或丝杆磨损?不知道楼主的切削参数是多少?铝件我一般使用金刚石刀,精车转速2500-3000,切削余量0.2,进给量0.04。切削过程中使用高压空气直接吹内孔排屑冷却。使用硬质合金刀,最好就要加切削油了,否则一旦有积屑瘤,加工出来别说内孔是锥度的,内孔直接车报废也是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可没有用那么高档的车刀啊,硬质合金刀加冷却液即可达到要求……

楼主:
回复所有楼上朋友:今天得空,检修了一下机床,发现伺服电机在上电的情况下也可以手工转动,基本锁定是X轴伺服电机与连轴器到丝杠这一条线的上的问题,最终检查下来,发现连轴器开裂,使伺服与丝杠之间的传动变得不稳定,造成上述问题……
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所有关注的朋友:更换联轴器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