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的从中心做剖视图

楼主(2010-07-14):
在工程图中,如何可以精确的从实体中心进行做剖切视图?想用中心线做剖切,不行

网友:
沿中心线画一根线,右键点线,选择剖面视图

楼主:
这个方法我也试了,不行

网友:
开启捕捉就可以了啊,这个不是问题吧?既然有中心线,划剖切线的时候,只有沿着中心线就ok了

网友:
另外画的线,你可以给他增加草图几何关系,(比如和某条中心线重合等),也可以直接标注尺寸

网友:
开启捕捉就可以了啊,这个不是问题吧?既然有中心线,划剖切线的时候,只有沿着中心线就ok了
引用 网友A:

    正解,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好办法啊,学习一下,~~

网友:
多总结就能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网友:
编辑草图,再来剖切就是啊  右键—点草图  再按剖平面,就可以去编辑草图了 很方便的

网友(2010-10-22):
画线的方法比较实用,再有可以调间距。

网友:
拜托,直接点击“插入--工程视图--剖面视图”,然后在沿着你要剖视的地方画出来就好了啊

网友:
开启捕捉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