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料瓶是怎么成型的

楼主(2010-07-14):
塑料饮料瓶是怎么成型的?还有瓶口的螺纹又是怎么弄出来的,情高手详细的讲解哈

网友:
应该是吹塑的,书上是这么介绍的,请DX指教,
学习学习

网友:
用模具一下就出来了,很快的。

网友:
特别简单的问题,分一步还是两步,两步的是先挤瓶坯,螺纹就是在这步做的,之后再吹瓶,
一步是挤吹在一起的,有先后次序,
现在高产的意大利的线,基本是一步的,并且连接灌装,

网友:
这样的啊  学习了 感谢楼上

楼主:
还是搞不懂螺纹怎么挤出来的啊?那位能所得更加详细点不?

网友:
主要分两步,先是 注塑瓶坯,一般是高压力注塑,瓶口模具是两瓣模具,你可以自己看到模具间隙,瓶坯体模具是一个整体结构没有模具间隙,瓶坯在经过吹瓶机进行吹塑,  先是瓶坯倒放加热,再进入吹塑模具,高压空气将热瓶坯在瓶型模具腔里将瓶子吹塑成型。

网友:
4楼和8楼基本上说对了,先做一个瓶坯,然后在模具中吹涨成瓶子。
这种工艺在塑料加工行业中专门划出了一个专类,叫“中空成型”。
瓶坯的制作方法有挤和注两种。
4楼所说的挤,用的是塑料挤出机,挤出机为螺杆式,一根变螺距、变螺纹截面的螺杆在加热料筒中旋转,塑料粒子或粉料被螺杆推动前进时受热熔融,通过模头挤出。模头制作成使塑料为熔融状态向下挤出的筒状。垂下长度合适时,在筒料两边的对分模具闭合,上下截断筒料使其封闭,然后在中空塑料内吹入压缩空气,使熔融塑料贴合模具型腔并冷却固化,打开模具,即可取出制品。制品瓶口一般制作在模具下方,瓶口内径由吹气管定径,螺纹由模具上型腔成型。
挤吹法一般制作比较大的东西,如常见的润滑油壶,“加仑”油箱以及200升的化工桶等。
饮料瓶的制作,瓶坯由注塑方法得到,注塑机的结构一样有料筒螺杆,但螺杆的运动除旋转还有前后移动。螺杆在旋转送料时后移,在料筒前端积聚了熔融塑料,然后螺杆停转被作为活塞向前移动,将熔融塑料通过料筒前端喷嘴高速高压喷出。瓶坯模具的结构很有学问,一般饮料瓶由3层至5层不同的塑料构成,这些塑料由不同的注塑机注入模具,然后在模具内熔融状态下复合成为瓶坯。模具瓶口在上,瓶坯上瓶口和瓶口螺纹已经成型,瓶口下面是个小小的像试管一样的瓶身坯胎。
下面一道工序,8楼忘了说。这个瓶身坯胎先要拉长。由于瓶子成型实际上是塑料的拉伸,拉长是为了让塑料的拉伸在各个方向均匀一些。
拉长的瓶坯再进入最后的模具吹涨为成品。
这个饮料瓶的制作工艺,完整地说是“注、拉、吹”。
完成这套工作的设备当然不简单。除去动作的程序控制外,瓶坯的温度控制也是关键。
引进的饮料瓶注拉吹设备,欧美各个国家的都有,价格、水平五花八门,也难说哪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一定要高一些。不过,正如4楼的998大侠所言,任何东西让中国人一上手,就肯定要做死。目前在大陆,制造饮料瓶注拉吹设备的厂家一大堆,已经没有任何技术秘诀存在了。至于价格,一分钱、一分货吧,制造厂家能活下去而已。

网友:
哈哈,害怕大虾高人啊,说的详细,不像俺等为挣银子而匆忙,急急忙忙说几句,
我大学同学是玩这个东西的意大利买办,包括造粒开始的一系列东西,意大利看上去比德国差不少,但比我们还是强,我们尽顾得杀价了,把个螺杆做的非常差,没办法啊,习惯,
现在玩国内这类东西,基本没有活路了,可叹啊

网友:
山东、上海、江浙、广东有很多塑胶机械厂,楼主上网查查吹塑机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朋友做瓶子的,材料的倒卖比做瓶子赚钱。且这类东西体积大,只能在一个地方做。否则运费承受不了。

网友:
这几天,天天看到广告牌:吹瓶机,电脑锣。
! s% E. r% R- G* l可见这东西和模具烂掉了。

网友:
说到吹瓶机那还是克郎斯/西得乐的机子强呀!!!

网友(2011-01-08):
有吹瓶机,用模具估计就出来了~

网友:
简单的说是叫吹瓶机,从技术的层面讲就是先经过高压挤出中空坯料,再进入分体式模具注入高压气体一次成型。

网友(2011-03-11):
你们说的都对饮料瓶用管坯聚酯的奶瓶是直接吹的螺纹事先做到模具上

网友(2012-03-14):
先是用注塑机将塑胶原料注塑成瓶胚管形状,也就是得到了螺纹,在就将胚管下面部分吹涨成瓶身的形状。具体的有一步成型和两步成型区分,需要两套模具;还有一种是直接将塑胶料挤出成瓶样,不过小瓶这样做的比较少。

网友:
对,先要注塑成瓶胚在吹瓶有注塑机和吹瓶机

网友:
吹瓶机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