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材料的密度

楼主(2010-07-14):
常用材料的密度,提供业内人员参考

网友:
不错的资料```以后可以不用在网上授了

网友:
资料内容 :

常用材料的密度---计算重量必不可少(g/cm^3)2009-05-20 12:43灰铸铁           7.0
白口铸铁       7.55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可锻铸铁       7.3
碳钢           7.8-7.85
铸钢           7.8
钢材           7.85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高速钢           8.3-8.7
不锈钢、合金钢     7.9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钨钴类硬质合金钢 14.4-14.9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钨钛钴类质合金钢 9.5-12.4
硅钢片           7.55-7.8
紫铜           8.9
黄铜           8.4-8.85
铸造黄铜       8.62 中国机械社区
锡青铜           8.7-8.9
无锡青铜       7.5-8.2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轧制磷表铜    8.8 中国机械社区
冷拉青铜       8.8 bbs.cmiw.cn
工业用铝       2.7
可铸铝合金    2.7 bbs.cmiw.cn
铝镍合金       2.7 bbs.cmiw.cn
镍          8.9
镍铜合金       8.8
锌铝合金       6.3-6.9
铸锌           6.86 bbs.cmiw.cn
锌板           7.2
铅板           11.37
锰          7.43
铬          7.19 bbs.cmiw.cn
锡          7.29
金          19.32
银          10.5
汞          13.55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镁合金           1.74
硅钢片           7.55-7.8
锡基轴承合金    7.34-7.75
铅基轴承合金    9.33-10.67 bbs.cmiw.cn
杉木           0.376
铁杉、山       0.486-0.5
云南松.柏木    0.588
马尾松.榆木    0.533-0.548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桦木.楠木       0.61-0.625
.水曲柳       0.686
柞栎(柞木)    0.766
软木           0.1-0.4
胶合板           0.56
刨花板           0.4 bbs.cmiw.cn
竹材           0.9 bbs.cmiw.cn
石墨           1.9-2.3
混凝土           1.8-2.45
普通粘土砖    1.7 中国机械社区
粘土耐火砖    2.1 中国机械社区
硅质耐火砖    1.8-1.9
镁质耐火砖    2.6
镁质耐火砖    2.8
高铬质耐火砖    2.2-2.5 bbs.cmiw.cn
石灰石.滑石    2.6-2.8
花岗石           2.6-3
水泥           1.2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碳化硅           3.1
金钢砂           4
普通玻璃       2.4-2.7
陶瓷           2.3-2.45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工业橡胶       1.3-1.8
纯橡胶           0.93
皮革           0.4 -1.2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聚氯乙烯       1.35-1.4
聚苯乙烯       1.05-1.07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聚乙烯           0.92-0.95
聚丙烯           0.9 -0.91
聚甲醛           1.41-1.43
氟塑料           2.1 -2.2
无填料的电木    1.2 bbs.cmiw.cn
胶木板.纤维板     1.3 -1.4
赛璐珞           1.35-1.4
有机玻璃       1.18
泡沫塑料       0.2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酚醛层压塑料    1.3-1.45
尼龙6           1.13-1.14
尼龙66           1.14-1.15
尼龙1010       1.04-1.06 bbs.cmiw.cn
橡胶夹布传动带     0.8 -1.2
胶木石棉带    2.0
汽油           0.66-0.75
煤油           0.78-0.82
石油           0.82
各类机油       0.9-0.95
水(4℃)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