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表面脂的选择是不是和链条油差不多?

楼主(2010-07-15):
请问,钢丝表面脂的选择是不是和链条油差不多?

网友:
都需要根据工况和应用来选择。

楼主:
都要防止往下滴呀,不知道这是哪一个指标。

网友(2011-03-16):
大的钢丝绳一般用1号脂和2号脂,一般都有钢丝绳专用润滑脂,效果更好。用油的一般负荷不大

网友(2011-05-20):
用专用的钢丝绳润滑剂...方便又可靠

网友(2011-11-30):
钢丝和链条的润滑剂首先要有高渗透性要深度浸入钢丝和链条的中心,还要有优秀的防锈和抗腐蚀保护,如果再潮湿、盐水和高温的情况下则对润滑剂要求更高!你可以说说你的使用环境,相互探讨!!!!

楼主:
链条和绳用长时间会变形、变长,该如何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