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机平台是如何升上去的?

楼主(2010-07-15):
常见工地上有如图塔机,可是不明白塔机平台是如何升上去的?请方家指点。谢谢

网友:
听说是用液压机一节一节顶上去的,但我没看到过,那位可否上个图说明一下?

楼主:
是啊,哪位上一图吧,我就是想不明白

网友:
我问过我朋友
他说就是在最底下有一个液压机 在需要增高的时候就将现有的部分顶高 然后再在悬空的地方放上新的“塔座”就行了

不过我感觉此液压机是不是有点过分的厉害了= =

网友:
这东西很简单,有专门的书可以看一下,
形式有几种,概括就是先做一个混凝土的基础,这个要计算一下,再将基础段安装在基础上,之后是安装标准节,把外提升框架装好,再顺序装标准节,逐次提升,

网友:
以前在工地附近留意过,可是并没有看见什么液压机之类的装置啊。上面就是有一个颜色不一样的架子,靠它安装塔吊的每一节。

网友:
自升式塔吊安装过程(视频)
http://v.ku6.com/show/ogKvnCnGrbqL-_xJ.html

网友:
谢谢7楼的视频解释,有时候说半天,不如一个照片或者视频更能说明问题,特别是机械构建的运动。

楼主:
这东西好,神奇。如果有风,不平衡的话会不会倾覆呢?

网友:
终于算是明白了一点……

网友(2019-03-18):
我也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