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上面的毛刺怎么去除?

楼主(2010-07-15):
冲压件上面的毛刺怎么去除?像垫片之类的东西可以拿去滚筒。但是产品比较大,除了打磨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除毛刺?

网友:
一般去毛刺的方法很多,有:电解,化学,高温,滚磨,振动,还有超声波去毛刺等,
以对工件无损伤,对材质无限制,还能去除干净为目标来选用。

网友:
一般去毛刺的方法很多,有:电解,化学,高温,滚磨,振动,还有超声波去毛刺等,
以对工件无损伤,对材质 ...
引用 网友A:

    哇,谢谢谢谢,正好想了解这类方法,

我想了解下,板厚1.5的304不锈钢大小约是130X70左右,不能破坏表面,我用什么方法最好?

毛刺不是很大,激光割的,

化学去毛刺对奥氏体不锈钢不起作用呢!

楼主:
不是很多酒用刮刀弄吧!

网友: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各类研磨抛光设备,专业对工件表面去毛刺,抛光。看到可以联系我QQ:479739180,电话;1506726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