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实现“三化”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0-07-15):
“三化”,是指起重机械的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那么实现“三化”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什么是“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
标准化:
标准化对设计工作来说,主要是指产品标准和零部件标准。产品标准是为某一类产品或某一种产品的型式、尺寸、主要性能参数、质量指标、检验方法以至包装、贮存、运输、使用、维修等方面所制订的标准。零部件标准是对通用程度高,或需要量大的零部件规定的标准。
零部件标准化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使用面非常广泛,通用程度很高的如紧固件、轴承等,由国家或部门组织制订标准,这就是标准件;另一种情况是对在一个企业或公司内通用程度高、需要量大的零部件,规定出标准,这就是企业标准件或称“厂标件”
工厂零部件标准一般是参照国家标准,结合工厂的具体情况,归并简化而成。办法是以基本型号产品为主,参考其他产品零部件,整理现有的零部件分类,根据零部件的使用频率,从工厂的实际需要和远景出发,选取国家和部颁标准中所需的尺寸和范围,使用数量少的零部件尺寸可归并简化。
零部件实现了标准化,规格尺寸统一了,性能有了共同的标准,就能扩大同类产品和零件的批量,提高工艺的同类性,实行专业化和采用先进的自动技术、流水线和自动生产线。这一切的技术基础和必要条件就是标准化。
系列化:
系列化是标准化的高级形式。它通过对同一类产品发展规律的分析研究,经过全面的技术经济比较,将产品的主要参数、型式、尺寸、基本结构等作出合理的安排与计划,以协调同类产品和配套产品之间的关系。系列化产品的基础件通用性好,它能根据市场的动向和消费者的特殊要求,采用发展变型产品的经济合理办法,机动灵活地发展新品种,既能及时满足市场的需要,又可保持企业生产组织的稳定,又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设计力量,因此产品系列化是搞好产品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企业必须按照产品系列化的要求进行设计,对没有系列型谱的要逐步形成系列型谱,对已有系列型谱的应严格按照系列型谱进行设计,保证新产品按系列发展。
系列化工作的内容一般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制定产品基本参数系列; 编制产品系列型谱; 进行产品的系列设计
通用化:
所谓通用化是指同一类型不同规格或不同类型的产品和装备中,用途相同而结构相近似的零部件,经过统一以后,可以彼此互换的标准化形式。显然,通用化要以互换性为前提,互换性有两层含义,有尺寸互换性和功能互换性。功能互换性问题在设计中非常重要。例如设计的柴油机,既可用于拖拉机,又可用于汽车、轮船等。通用性越强,产品的销路就越广,生产的机动性越大,对市场的适应性就越强。
通用化的目的就是尽量使同类产品不同规格,或者不同类产品的部分零部件的尺寸、功能相同,可以互换代替,使通用零部件的设计以及工艺设计、工装设计与制造的工作量都得到节约,还能简化管理、缩短设计试制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