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到底是高度变位还是角度变位?

楼主(2010-07-15):
如果中心距不一样,那么我采取变位时,怎样区分到底是高度变位还是角度变位。有什么好的计算方法区分啊,请教各位大侠啊。。

网友:
相啮合的一对齿轮一个正变为一个负变位,且变为系数相等即变位系数和为0,为高变位.否则为角变位。
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这个概念。我吃不准。因为平时基本不用这个概念,我是做加工的,不是做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 ,没关系的,互相交流就是知识的积累啊~~

网友:
有角度变位?不明白。据我了解,有正变位,负变位二种。

网友:
我也是做机加的,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
说得简单一点:高变位就是一对齿轮的总变位系数为0,而角度变位就是总变位系数不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角变位分正负变位~~呵呵

网友:
对于变位齿轮的的变位系数X1,X2,如果X1+X2不等于0,那么为角度变位,它改变的是啮合角,如果X1+X2=0,那么为高度变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楼和八楼的朋友说的都正确,觉得还是角变位用到的情况要更多一些。

网友:
如果中心距不一样,肯定是角变位的。啮合角跟压力角不一样的。正变位跟负变位只存在于高变位中。

网友:
只有正(直)齿轮传动才有高变位和角变位之分,高度变位齿轮传动又称等变位齿轮传动,即指x1+x2=0且x1=-x2≠0的齿轮传动

网友:
高变位是两配对齿轮变位系数和为零,角变位系数和不为零

网友(2017-10-24):
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2018-01-31):
其实机械设计手册里就有,而且还挺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