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方面-布局怎么样才合理。好看美观

楼主(2010-07-15):
机架方面-布局怎么样才合理。好看美观

SW的机械都骨架 然后+钣金焊接起来的。。。
橙色的是怎么组合的呢
有大侠出来说下不?讨论下不?

楼主:
讨论者我尽能力 加威望。。
讨论者我尽能力 加威望。。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我还是不怎么清楚。你是说怎么样加外面橙色的外壳对吗?那你可以另外画一个装配上去。

楼主:
-  -汗。。表达 真的不好表达。。。我是说人家怎么加工。。。和人家的骨架怎么弄不是说软件

网友:
钣金外壳,然后喷塑。最好设计成方便拆卸的

网友:
晕,真晕,钣金制作加工而已,然后组合一下。当然设计,效果,工艺各有所不同,比如说某些国外进口的机床,在外壳方面就是实用,方便,漂亮

网友(2010-09-11):
橙色的部分钣金加工~!!

螺丝安装,固定于机架上。

网友(2011-06-19):
承重部分用方钢的框架,其他的直接用钣金折弯的结构就可以啦。

网友:
这设备的外型,说真的,难看死了,还要按这样子来做?

网友(2012-06-03):
可能也炫耀一个骨架

网友:
难看死了

网友(2012-07-05):
橙色部分的是一个炉体部分来的,都是一些钣金零件拼起来的,一般里面有些发热管跟隔热棉,组装的时候,炉体是镶在机架里面的。

网友(2012-12-14):
看你的设备本身形状,先的功能然后观看外面世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