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此活如何加工?报个价

楼主(2010-07-15):
有个活,如图,每月2000件上下
但是客户要求 图中的5宽 12长的槽耐磨 换句话说就是要淬火(客户要求是hrc50)
可是若是淬火 M3的螺丝孔就比较难搞了

不知大家有何高招?帮俺排排工艺吧
小弟先谢过了

根据客户说
他们现在是用线切割 直接用65Mn做的件 攻丝完毕后去热处理
我量了一下他们螺丝孔底孔比较大 可能是怕热处理后起氧化皮 或者是变形?

小弟现在有几个想法 希望各位前辈看看能否实现

想法A
材料选择6mm厚的 65Mn
首先是下料 6个厚的料 按说是不能冲吧 之前听朋友说 激光切割下料挺快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切透6mm厚的料 加工面的质量怎么样 价格比线切割应该便宜不少吧?

然后上磨床把 4个激光加工面磨了(听说激光切割精度不够,在0.2)

之后再铣槽

然后打孔 攻丝 热处理(热处理想找气体保护淬火 怕起氧化皮)

想法B
只是针对槽 进行高频淬火
这个办法是朋友说的 小弟没有接触过高频淬火 不知道操作起来难易程度

还请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 帮小弟出出主意啊

楼主:
好像发错地方了 (⊙o⊙)…

网友:
低碳钢局部渗碳淬火磨削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用冲床冲比较快,然后铣,槽的表面高频淬火,再磨,

网友:
这活能给几个钱啊,考虑好了啊。

网友:
这个东西真不好做啊 6个厚 攻M3丝牙 要淬火
在淬火之前攻丝 完了再高频淬火 最后研磨槽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多多指教呀,,,,

网友:
请问楼主,表面粗糙度和形位公差有要求吗?

网友:
先加工好M3螺纹孔,槽位置局部高频淬火再线切割槽及两端面。

网友:
排工艺要看自己家的设备嘛,有激光切割?有高频淬火?如果工序外协多了倒来倒去麻烦,利润也是问题。
激光切割快是很快的,效率很高,切割面粗糙度要直接拿去磨的话还是有点悬吧,要说好做嘛当然是激光下料铣周边和槽及打孔攻丝一次搞定,留磨削余量,做个感应器高频局部淬火。
瞎掰下

网友:
看似简单 却也比较难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65Mn不好干呀,尤其是铣槽 攻螺纹

网友:
6毫米的65Mn适合冲压吗 让我报价20一件

楼主:
谢谢大家回帖
可能是版主把帖子从机械设计移动到机加工区了 所以大家继续帮我出主意
不过先前这帖我在本区发了次 已经解决了
跟大家学到不少东西 各种谢谢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解决的?请把方案发上来好吗?给你加分。

楼主:
6毫米的65Mn适合冲压吗 让我报价20一件
引用 网友B:

如果客户真认可么多 那可发财了

冲压是指下料 而不是成型 留余量冲下来 再加工

网友:
冲压得有模具,做个模具得多少钱?每月2000是不是数量少了点,再有图纸上也没有粗糙度呀

网友:
客户的工艺是好的:有6个厚的料,十几块或者几块(每块板料面都是平整的)叠在一起压实压严上线切割,一次性把外形割出来,这样可以割很多比较多,精度易保证,再打底孔攻丝,后调质处理。

网友:
乱侃侃,哈哈,偶觉得此成本应该在7.5~8.5元左右,具体工艺如下
下料 定制扁钢6*25 取长50,线割 此材料费0.5元,线割费0.475元
以20个为一个单位费25*50面,留磨余量,估计分到一个费用为1.35元
线割12槽,此费用为每个0.45元
钳工,打孔、攻丝估计费用3元
火焰表面淬火(12槽)或高频中间淬火费用0.5~1元(需做个小工装)
磨四面光出,此分摊费用每个大概1.25元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后有什么活找你加工把,真的很便宜。我没看图纸,线切割我们这边是面积除1500乘5等于价格。还有上面的几个工序,什么东西这么便宜,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很实在,我干的就是外协这行,这东西有每月2000的量,让我发不会超过12~13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嗯数量是不少,但有工厂加工才是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干的,额,明天我把你这个报价让我们的外协看下。

网友:
学习,学习哈哈,都是乱说的猪啊的

网友:
应该能冲吧,就像你说的那个槽就用高频淬火!局部淬火应该可以的!我们做的东西也有只要局部淬火的!

网友:
此图缺少尺寸,鉴定完毕

网友:
没有加工符号,没办法谈工艺和价格,因为加工方法不一样,价格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如果我做哈飞的GH4169的三通管接头,你给我什么价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高人的讲解

网友(2010-08-17):
啥材料,精度不高,应该好做

网友:
为什么不把耐磨部分做成合金的

网友:
学习学习,等高手指导

网友:
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