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看看此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0-07-15):
有个活,如图,每月2000件上下
但是客户要求 图中的5宽 12长的槽耐磨 换句话说就是要淬火(客户要求是hrc50)
可是若是淬火 M3的螺丝孔就比较难搞了

不知大家有何高招?帮俺排排工艺吧
小弟先谢过了

根据客户说
他们现在是用线切割 直接用65Mn做的件 攻丝完毕后去热处理
我量了一下他们螺丝孔底孔比较大 可能是怕热处理后起氧化皮 或者是变形?

小弟现在有几个想法 希望各位前辈看看能否实现

想法A
材料选择6mm厚的 65Mn
首先是下料 6个厚的料 按说是不能冲吧 之前听朋友说 激光切割下料挺快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切透6mm厚的料 加工面的质量怎么样 价格比线切割应该便宜不少吧?

然后上磨床把 4个激光加工面磨了(听说激光切割精度不够,在0.2)

之后再铣槽

然后打孔 攻丝 热处理(热处理想找气体保护淬火 怕起氧化皮)

想法B
只是针对槽 进行高频淬火
这个办法是朋友说的 小弟没有接触过高频淬火 不知道操作起来难易程度

网友:
1。线切割下料----磨平面-----钻孔攻丝-----热处理------割槽----纯化
2。线切割外型----磨平面-----钻孔攻丝-----高频热处理-----纯化

楼主:
有没有除了线切割以外的下料方式呢?

网友:
锯床下料,然后普铣也可以。。。。。。。。。字数够了吧

网友:
下料可以冲压下料  对那开口采用高频局部淬火

楼主:
wangxinwu
6mm的板 用锯床下料的话 精度怎么样? 是不是还要留一些磨量?

单车居士
冲压下料的话 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圆角?圆滚滚的零件客户肯定不要 他给我拿了个以前抛光过头的件 尺寸都合适 就是棱角太圆了(目测 R1) 然后就退货了

网友:
我给你加工好了/////////////////

网友:
锯床下料要单边预留余量铣的,锯床下料单边留5MM的余量。

网友:
65MN任何一种热处理淬火都可以到达HRC50.
螺纹中的是中径,不是你说的底径。怕氧化皮,这东东可以做保护的。为何要用高频呢,高频淬硬才表面一层而已啊。可以用中想用可控气氛热处理,你不觉得成本太高了吗?效果肯定是要比表面淬火要好多了。但不太划算。你的槽可以用局部淬火嘛,如果你在加工之前做下热处理加工后淬火的话不涉及严重变形的问题,再说了5个深,12长的槽,在变,能变到哪去。

网友:
打个错别字,螺纹用的是中径,感应表面淬火,工件没有氧化,和脱碳

网友:
我说个办法楼主参考下,先用铣床做个49.5*20*140的六面体(留磨量),然后在长度方向铣床粗开12深5的槽,快丝剖片6MM(留磨量)然后打孔攻牙热处理,最后平面磨到位。。。。。
关于螺纹热处理氧化的问题我觉得没那么严重,你们客户那螺丝孔八成是原先底孔就搞大了,淬火没有多大氧化皮吧。。最多用真空淬火啦

网友:
楼上的朋友,一切东东都和利益挂钩的,如果单纯的追求高品质,就是一种浪费

网友:
想法A
'材料选择6mm厚的 65Mn 首先是下料 6个厚的料 按说是不能冲吧 之前听朋友说 激光切割下料挺快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切透6mm厚的料 加工面的质量怎么样 价格比线切割应该便宜不少吧?
然后上磨床把 4个激光加工面磨了(听说激光切割精度不够,在0.2)
磨床没有能力把你说的面都给磨了
然后打孔 攻丝 热处理(热处理想找气体保护淬火 怕起氧化皮)
  想法 只是针对槽 进行高频淬火 这个办法是朋友说的 小弟没有接触过高频淬火 不知道操作起来难易程度
局部淬火可行,至于怎么淬看具体条件

我没有实际机加工经验,仅仅是N年前金工实习简单操作过简单设备。根据大家常说的猪肉和猪跑的原理,大着胆子说一下啊个人认为楼主忽略了关键的东西,你们手头有什么设备?就这样让别人支招然后会不会按照大家的方法去采购你们没有的设备?

网友:
如果只要求12的槽耐磨,只在12的槽内嵌入耐磨的材料不就行了,何必都用耐磨的材料。

网友:
仰天测量,你发的东东,没必要再发了,1.没意义。2.不解决问题。3.怀疑你在乱发贴4.怀疑你的版主如何来确定的,一个人要想做大事,第一,大丈夫不据小节。第二,往往是有能力者得天下,看了你发的帖子,我深表怀疑。哈哈,有几点我是赞同的,但后面都是废话

网友:
1.没意义。俺承认这不闲着吗?2.不解决问题。半同意,还是解决了一点。你没法理解,因为你们企业财大气粗啥都有,不是谁都可以的3.怀疑你在乱发贴这个冤枉,真没有,尤其是你在我哪里敢4.怀疑你的版主如何来确定的,我的版主是人家硬要我做的,我推不掉,只好坐着。您要是想做,告诉老鹰,俺不做了,简单之极。一个人要想做大事,第一,大丈夫不据小节。这点我有,去某单位要账时直接穿着打球的短装第二,往往是有能力者得天下,看了你发的帖子,我深表怀疑。Q哈哈,有几点我是赞同的,但后面都是废话
废话呢还是解释一下,多次强调发帖、提问贴尽可能详细,以便有的放矢。再说一次。你没法理解,因为你们企业财大气粗啥都有,不是谁都可以的,楼主单位什么设备他自己最清楚。比如,线切割,他没有,有铣床,你说怎么办?

网友:
材料用38crmoal,热处理用氮化,螺孔防氮处理

网友:
那个只要表面淬火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
仰天测量,你发的东东,没必要再发了,1.没意义。2.不解决问题。3.怀疑你在乱发贴4.怀疑你的版主如何来确定 ...
引用 网友A:

    大侠深山隐居的高人,刚被放出来没几天吧,还不了解BBS这新东西。其实在坛子上随便说些有的没的没关系的,坛子不是课堂,也不是会馆,咱们发点帖子不是要教人,或者传达精神啥的,不就是想赚点积分么?有没有意义,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大侠所谓的意义,和俺们理解的意义,也许不是一回事哦。

    对于一个问题的回答,也许你大侠觉得一针下去非见血不可,甚至说恨不得用大刀抡圆了一把下去砍断红尘苦恼才好,毕竟大侠是在国企练过神功的高人,为练神功提高本领,咱下手是得狠点是吧?可也许别的兄弟喜欢问问您平日里喜欢扎屁股还是胳膊,或者像扬天兄这样先问问,您家里有什么针?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小小的前戏而已,当然,大侠对自己发完狠之后,可能已不屑于这种凡人的把戏了。

   我早上起来总喜欢爬到电脑前上社区逛逛,咬着面包扳着脚,一面看大家海侃,也是人生一大乐趣,但今天在屏幕上老是看见只苍蝇晃来晃去,忍了许久,还是决定拍一巴掌,没办法,恶心了不是。

网友:
1.没意义。俺承认这不闲着吗?2.不解决问题。半同意,还是解决了一点。你没法理解,因为你们企业财大气 ...
引用 网友B:

    哥哥脸皮还得练~ 你就说版主咱还当定了,不要听丫两句就说不做了之类的话,别上火,生不起那气。

网友:
传了手边关于高频淬火工艺的几个文章,PDF格式的,楼主看看有没有帮助。

小齿轮高频淬火工艺

传动轴套管叉高频淬火工艺

关于盐浴高频淬火方法的讨论

飞轮高频淬火工艺改进

滑座高频淬火工艺研究

网友:
首先,我一般看楼主的条件不足,不能给他做出准确的工艺,还不如不做,如果各位随随便便的给出工艺,那样只能误人子弟,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例子,一个板料,中间有个孔,照各位的常规的意思是,上摇臂钻上加工即可,可他们的单位没有这样的设备,他们怎么办,又去找外协单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好了,如果把加工这个孔的方法都一一列举,车床,镗床,铣床,加工中心,线切割。等等让他有什么样的设备.让他自己选择合理的加工方法
第二,我一般的这种情况,我都会说出各种设备的具体可加工性。尽量的发挥设备本身的最大性能,和在加工中出现的问题,和预知的风险,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和避免
第三,要做好一个好的设计员,就先做好工艺员,要做好工艺员,就先做一个好工人,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过硬的方针,一步一步的做起。
第四,如果简单的东东都上来问,我们都一一的告诉他怎么做,其实也是害了他,这个社会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自己没有技术水平,就没有任何竞争而言,就会被人吞掉,没有这金刚钻,就不要拦着瓷器活。
第五,暂时就这些吧,不说了,每次发帖就头疼,

网友:
没有标粗糙度,激光切割可达到1.6以下,6mm厚的成本高一点,但速度比线切割快得多。看图上仅高度和槽有公差要求,只要这两部分留精加工余量,其余直接切割到尺寸。还是用高频局部淬火较好,对螺纹基本无影响,速度快,成本低,只要达到硬度要求就行,淬硬深度达1.5-2mm应该没问题。

网友:
淬火层要更深一些,就用中频,和工频。这东东,楼上的友友们,说的都不详细喽,我在补充下,工件表面感应淬火前应进行正火和调质处理,一方面使得心不组织改善以得到所有要求的里软性能,淬火后硬度较高,淬火后进行低温回火以消除内应力,

网友:
反正仅是一个槽要耐磨而淬火而矣,
要介麻烦干啥?
俺是小作坊就玩土法,
工件除槽外加工攻丝后用乙炳焰烧一下槽口再去线切割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但存在的机械故障隐患,你能知道材料烧到多少度?经过几次淬火能达到标准的硬度?还是放在油里,还是放在水里?还是用空气?
钢的淬透性主要与淬火临界冷却速度有关。工件截面厚度火直径大小,以及采用的淬火介质等,对淬透性亦均有影响

网友:
激光切割下料,周边留余量,然后再周边加工达到公差要求。钻孔攻丝,然后热处理,热处理时,注意对4个螺纹孔进行保护。

楼主:
小弟最近少有机会上网 帖子放这么久才回来看 真是抱歉

在这里先谢谢 沈阳田野兄了
还有其他的各位朋友

小弟手上只有线切割(可以说基本上没啥技术含量 精活 粗活都指着这一手活 最多做个钻孔胎具打打孔) 发帖的目的主要是想丰富自己的见识 开开眼 跟大家偷偷师
希望自己能多懂些加工方法 开拓思路

嵌入耐磨材料这个办法我想过 但是如何嵌入呢?
这个槽沿图中主视图z轴方向有受力(换句话说这个槽是当做滑轨用的) 需要稳定的牢固的固定方式

淬火问题
我之前弄了一小批试样 扔进了炉子里 出来以后 从一个螺丝孔里面清理出来的脏东西 可以把另一个螺丝孔完全填满。。。。。。。
所以现在比较倾向于 局部淬火 或者没有氧化皮的淬火

我不是机械专业毕业的人 之前也几乎没接触过 只是这两年跟着各师傅偷师学艺 才草草的学了点嘴皮子上的知识 在每天盲从别人后 也想自己独辟门径

发这帖的目的 与其说是想知道此工件怎么加工 不如说是想知道一些加工手段的特点

从成本考虑的话 6mm板材 剪板机留余量下料 铣 高频淬火 应该可行吧?
螺丝孔少的话可以进行保护
若是每个工件上有15个孔 挨个保护的话会不会太费人工啊?
保护螺纹的话 是涂抹东西 还是直接拧螺丝上去啊?

网友:
表面感应淬火,不涉及到脱氮和起氧化皮,你用不着保护螺纹

网友:
这个要求不高啊,螺孔可以拧上螺丝再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