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进行液压闭环控制---请教

楼主(2010-07-15):
单位一同事跟我讲:PLC进行液压闭环控制。
大致内容如下:反馈信号-位移传感器反馈回的是一个数字量,无纲量(通过DP线传输给PLC,他说是网络线,这线不懂)。给定量-可以是信号发生器给的曲线,无纲量(比如斜率(速度)等于1的位置时间曲线)。PLC程序中将反馈信号与给定信号进行比较,偏差大时就将给比例阀(假设是比例阀控制)的模拟量信号4-20mA(假设是这个控制信号控制阀)给大些,偏差小时就将模拟量信号给小些。比例阀模拟量信号给大些或者给小些,PLC编程指令中有。
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偶看过PLC中PID指令的用法,内容中仅提到偏差。请问,实际中液压闭环控制是这样的么???他用的三菱编程软件。
另外,我看AMESIM对液压闭环的仿真中,是直接将给定信号与反馈信号比较后,经放大传输给比例阀的。问题是给定信号和反馈信号也都是无纲量。而比例阀要得是4-20MA或者其它模拟量信号。麻烦给说说。万分感谢了。另外如果有知道关于PLC(三菱的)模拟量控制方面(最好液压方面的例子多)的书籍请推荐下。网上看书我看不进去。万分感谢!感谢

网友:
不错     应该有点用

网友:
三菱AD和DA模块是直接读数字量的,你只需要设定好量程就行了

楼主:
薛觉您说的能再详细点么?

网友:
不错,很有价值,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