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基准符号的大小

楼主(2010-07-15):
RT,仅能更改文字的大小,符号的大小无法更改

网友A:
改为方框式的,小许多,有利布局。
其实国标已经改为方框式。

网友:
分解之后,写入文字可以吧

网友:
期待满意的解答!我也很想知道!帮手顶一下!高手来解答一下哦

网友B(2011-07-29):
对呀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怎么把基准整体缩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为方框式的,小许多,有利布局。
其实国标已经改为方框式。

这是方框式和圆圈式的对比,似乎也小不到哪里去吧

网友:
偶是建块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方框式和圆圈式的对比,似乎也小不到哪里去吧

那个三角,比横线少占不少空间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怎么把基准整体缩小

一定要小的话,可以把字体适当变小来变通解决;下图是3.5的一般字体,基准字体改为2,小许多,再小的话,传真就看不清了。
追求完美的,可以做成块,让方框紧绕文字,但狠麻烦。
个人觉得,别人方便看清楚就行了,这种问题,多琢磨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角,比横线少占不少空间的。呵呵。

也是啊,呵呵

网友:
确实没意义cccccccccccc

网友:
在工具-选项-文件属性里修改吧,自己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