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测量速度?

楼主(2010-07-15):
请教高手 ,我这里如何 能提高测量速度? 量大 ,带星号为测量尺寸 。谢谢!

网友:
设计检具,即通止规检测会快一些

网友:
设计专用检具肯定会快,不过就是要设计者费点神了。

网友:
三坐标 有数模就快!!!!!!!!!!!!!!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一看首想的事专用量具,可是细看了一下尺寸0.13+-8s的公差眼睛很难看出来,而且手力的大小就不一样了。其他的尺寸做专用量具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能不能给个范例  设计量具 感觉在通过过程中 薄片会变形的
三坐标数模

楼主:
能不能给个范例  设计量具 感觉在通过过程中 薄片会变形的

网友(2010-12-10):
同意楼上的说法,能不能给个示范

网友:
三坐标编个程序 很快的

网友:
是的批量检查用三坐标编程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