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中的图形如何与已有特征端点自动捕捉?

楼主(2010-07-15):
请问我用的sw07在做草图的时候所画图形不能与其他图形端点自动捕捉是怎么回事?还有装配图中对其中的零件编辑时也不能与其他零件特征端点捕捉,我刚装的时候好像可以捕捉,但后来就改变了,我把sw07又重装了一次也没解决,我在系统选项--草图--几何关系/捕捉里全选了也没用,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应该怎么设置呢?(有的能用例如画中心线,等)

网友:
选择 “工具”----“插件”
去掉“SolidWorks 2D Emulator”前的对号

先确认下是否是上述问题

网友:
看看这里设置对不对。

网友:
肯定同我的那个问题一样,不是系统选项的设置,而是插件的原因
用二楼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不是这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是这的问题,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