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Y-B6050型牛头刨床的工作台上下轴丝母---请教

楼主(2010-07-15):
大家好,小的是新人,刚来的,刚刚接触机床维修,对机床方面知道的并不多,希望大家能多指教。
      我今天想请教的是关于牛头刨床方面的,今天去杭州理工大学修了一台牛头刨床,该牛头刨床为HY-B6050型牛头刨床 。车床师傅在使用过程中,工作台面突然整个掉下,经检查看出,工作台上下丝杠的丝母已完全磨损,内丝已经完全磨平。
           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工作台的重量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控制上下的丝杠,丝母,一个就是前端的一根支撑轴。可是在实际使用中,前端的支撑轴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首先升降它是一点作用没有的,升,靠的是丝母,降,还是靠的丝母,而工作中的支撑(也或者说工作台静止时)大部分的重量又会在丝杠上,这就导致了丝母容易磨损,丝杆易坏。那我就想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种机床在设计的本身不合理呢?还是在使用中有可以避免的方法呢?

反正我感觉不合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支撑轴只是在工作的时候才起作用,防止机械弹性产生的震动和尺寸变形,并没有什么不妥。看现在的刨床都是这种设计,这种设计结构简单,使用稳定。还有,前端工作台是可以摘下来的,摘下来后可以在工作台底板上安装工件,如果丝杠设计在工作台承重的中心位置,那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
言之有理啊 这种结构就是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