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自学教材---请教

楼主(2010-07-15):
请问各位高手,有关SolidWorks的自学教材有哪本比较好,因为我以前学的是pro-e和ug,现在公司用的是SolidWorks。想自学,麻烦高手推荐下,谢谢。

网友:
其实简单的功能不需要教材,自带的帮助教程就够用了,根据自己工作的侧重,买一两本教材就OK

网友:
有了上两个软件的基础
自己看看软件自带的指导教程就可以了吧

这个
就怕是 上两个软件用的习惯了
用SW觉得别扭

网友:
正准备学习下呢

网友(2010-08-14):
帮助里很全的,很详细的,而且还有时实的演示,用不着教材的

网友:
我也是!不明白 的!就来这里嘛!每位都是高手来的!社区里的同学好热情的!只要你问!好少没有回复的哦!自己学好!实在不明就问嘛!大家学才好!大家会了!中国的产品才会好!就像全社区学生考试平均分提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