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在放大图纸的同时不放大尺寸

楼主(2010-07-15):
本人在出图的时候套入的图框比图小或大很多,以前都是放大图框去适应零件图,但放大了图框之后,图框里原有的文字也放大了而且打印出来的图,看起来图框的文字大而标注的尺寸又很小(标注样式是在插入图框的时候就设置好的,文字也是3.5的标准高度),我就想放大零件图,那样就没那些麻烦,但是放大零件图的时候尺寸也会放大,请问大虾们有什么办法在放大零件的同时尺寸不变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想向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是放大图框!把尺寸文字高度调高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标注样式管理器修改标注特征比例。

网友:
前面说错了,应 到标注样式管理器修改测量单位比例的比例因子。

网友:
想不改变尺寸,放大图形,就是要在标注样式管理器测量单位修改比例因子。

网友:
到标注样式里改比例,我基本上是去调节文字高度

网友:
先画好图  再DIMASO 再写0(零) 再标尺寸再缩比例

网友:
以我好几年的经验,尽量不要放大零件,只放大图框。
至于字体高度,可以调系统变量,注意不是改标注样式,若改标注样式则箭头文字间距等都要改就很烦,只需改动一个“系统变量”,好像是全局比例因子……很久不用AutoCAD了。

网友:
我也是调整字体高度的,额……

网友:
可以到标注样式管理器  去修改标注的比例因子

网友:
格式-标注样式-修改-调整-使用全局比例,如果是把图框放大2倍也就是1:2时填写的数值就是2,如果是把图框缩小2倍也就是2:1时填写的数值就是0.5,依此类推,这样可以解决放大或缩小时文字高度与图框之间保持相对的比例关系,而且打印时也不会出现文字忽大忽小的现象。

网友:
打印时图框大,里面的图形小,想把图形布满图框,所以就把图形放大了两倍,但是把图形放大的同时尺寸也随之放大了,有没有办法只放大图形不放大标注的尺寸??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利用图纸模式出图就可以了啊

网友:
放到图框中?改图框尺寸变了?那图框后画。
1.放大图框,然后把图复制进来
2.缩小图,修改标注比例大小。
3.新建视口,把图放到视口中是自适应大小的。
4.MV命令,实时的视口命令,可以放在默认的视口中,就是那个布局中的,也可自己圈范围。

网友:
图纸尽量为1:1,防止加工出错,特别是开模件

网友:
在PRO/E工程图导出零件图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事····零件太小   图纸太大··  缩放就会导致LZ说的问题··
高手说说   有没有直接改了比例    尺寸不会改变的方法啊?

网友(2010-08-15):
选正图型及尺寸,点分解,缩放到需要大小即可

网友:
我是画图1:1  然后放大图框的.零件小图框大的,我的工作中不多见,不怎么熟悉的

网友:
有没最简单的方法哦?我也很困扰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啊,缩放图框或者原图,会导致标注的变化,字体大小,箭头大小都变了。
感觉还是先画1:1图,再缩放n倍,尺寸比例变为1/n,显示和图面都很好。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也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但这个都是小问题啦 只要你表达清楚了就好
你可以打印的时候调好就可以啦
老是把图放大很容易出问题的  而且不容易检查到错误

网友:
利用图纸布局出图,根据每个需要的比例创建多个布局,并在图纸空间内标注。应该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
同意9楼说法,我也有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