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刀设计---请教

楼主(2010-07-16):
如果一斜齿轮的法向参数和一直齿轮的端面参数完全一样,对于这样的两个齿轮,在滚刀设计时有没有不同?先谢谢大侠们指点了!

网友(2010-11-20):
一斜齿轮的法向参数和一直齿轮的端面参数完全一样?楼主指的是模数和压力角相等么

网友:
我也不懂,帮忙顶一下,望高人指点!

网友(2014-04-17):
没什么影响?按照角度不一样而已吧。

网友(2014-09-15):
齿轮好长时间没看了 回去恶补一下 都是理论

网友:
等待大侠解答啊

网友:
我也不懂,帮忙顶一下

网友(2020-06-30):
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滚切加工时刀的安装角度不同,斜齿轮的角度大可以考虑把刀加长一点

网友(2020-08-08):
楼上的算是标准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