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推420推土机的电液比例动力换挡变速箱

楼主(2010-07-16):
图中是山推420推土机的电液比例动力换挡变速箱顶部是电液比例换挡阀块,前进3档,后退3档。

网友:
技术人员在变速箱试验台对换挡控制器的离合器压力曲线进行调整。对离合器各档的压力曲线进行调制。通常三档离合器有10条压力曲线,前进后退各有3条升挡曲线,2条降挡曲线。与传统变速箱相比,换挡时间缩短,冲击减少,例如:传统提速到三档需5-6秒,电液比例换挡不到2秒。

网友:
技术人员在司机室对变速换挡控制的程序进行批量处理。技术人员经过试验台试验,台架试验,还可以在实际作业中对变速箱离合器的控制曲线进行调整,满足实际作业的要求。技术人员只需对一台车进行试验,然后将试验中确认的曲线用PC机对整批出厂车辆的控制器进行更新。

网友:
正在学习了 ,不错。收了

网友:
前段时间和人谈起装载机的传动,谈到一个问题,效率问题。现在国内装载机都大型一点的都是液力变矩器,再配动力换挡的变速箱。其实液压的传动效率肯定要比机械的传动效率低这个是肯定,而且还会引起发热问题。前段时间看到了小型装载机的传动,不采用变矩器而采用定量泵带动定量马达来带动动力换挡变速箱。这样就把变力矩器的效率和发热问题减少了不少。不妨设想用发动机带动变量泵再带动定量马达,这样可以把发动机稳定在一个工况,速度变化通过变量泵来调整。使发动机一直在处于最佳工作状况的几个点,从而降低油耗及发动机的发热问题。等于一个小静液传动系统配动力换挡变速箱,从而整机的效率更高。一般变力矩器的效率只可达到70% 而泵效率达到90%马达效率达到90%两者的效率肯定是后者高。而且后者系统的调整更方便。

网友:
液力变矩器的效率是80%以上

网友:
查了一下 数据确实错了,再重新核实了一下扭矩,想同的最大扭矩下,两者液压油量也差不多。两者比起的好处就是用变量泵的变量级数会高一些。

网友:
最近看了一下 装载机原先小型的就有变量泵配变量马达,马达接动力齿轮箱输入轴,但是后来好像就越用越少了。大型车还是喜欢用变矩器,利用变矩器的变矩来启动车增强动力性能。

网友(2011-01-13):
楼主是不是山推的????????

网友(点评):
我们搞过420变速箱的电液升级改造和整车改造。

网友A(2011-12-14):
山推干式320变速箱和410或420变速箱有什么不一样能不能通用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推干式320变速箱和410或420变速箱有什么不一样能不能通用啊 !

变速箱的离合器尺寸不一样,320指230马力,420指420马力,功率大的推土机,离合器的直径要大

网友(2012-07-19):
kankan ,什么好东西呢

网友:
山推的520你有没

网友(2013-01-06):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