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ISS UMC 850测量机,测量标准量块误差问题

楼主(2010-07-16):
最近发现在测量标准量块时,以一面为基准测量另一面时。(点和点。点和面)测量结果和量块值接近。可是用面和面时测量的值要大0.03左右。以前也测量过时好的。不只道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底座基准平面不平造成的,用我们的量块检定仪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是无摩擦双侧头,上下各一个金刚石测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是不是基准平面不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