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用的非金属材料与汞能相溶吗?

楼主(2010-07-16):
请教各位高手赐教,公司现在想搞一个玩意,需要用水银导电,但是水银与常用的金属都要相溶,不知道常用的特种工程塑料如:聚四氟乙烯、环氧树脂胶、聚苯硫醚、聚醚醚酮、氟橡胶等能跟水营接触吗?我应该用什么材料装水银呢?

网友:
水银的最佳拍档非玻璃莫属,至于特种工程塑料与水银之间是否相容,目前尚缺乏实验数据,楼主不妨把各种塑料样条浸入水银来加以验证。

网友:
玻璃为最好,使用水银,有个密封问题,如有水银蒸汽漏泄,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人产生严重伤害。使用时,要安放到阳光不能直射到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考虑的是水密封,就是在水银上面要灌水,水银在容器下部,而且要引个电极出来,玻璃的不方便;先做原理试验,所以考虑用工程塑料,电极用纯铁,就是不知道水银跟聚四氟乙烯会不会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