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精磨后需要抛光吗?

楼主(2010-07-16):
活塞杆精磨后需要抛光吗?用多少粒度的砂布抛?

(我们以往精磨后就镀铬,没有抛)

网友:
不能抛光吧,镀鉻是 1、防护表面 2、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
对配合间隙小的,最好是镀珞后,精磨再抛光

网友:
精磨后粗糙度已经很好了,不需要抛光了

网友:
精磨是控制尺寸配合间隙   抛光是提高表面光洁度  运行越平稳

网友:
偶认为无需抛光,精磨后的光洁度就足够了。

网友:
如40mm精磨小於0.04-0.06再镀珞后,大於40mm再精磨,再抛光,是標準做法,當然看老哥需求了

网友:
零件镀铬后一班不到要就行抛光嘛?

网友:
要抛,除非你是尺寸镀铬。

网友(2010-08-17):
同意不抛光,浪费时间

网友:
要求高的话,可以再抛光

网友:
一般镀铬就可以了,抛光可使活塞杆看起来很光亮!!

网友:
根据情况需要,有的使用UB砂轮最后磨削。

网友:
不需要吧  精磨后 镀铬  表面已经很可以了  反正我没有抛光过

网友:
我们厂里好像是先抛光后镀铬

网友:
对于配合间隙小,精度要求高的油缸的活杆,是需要精磨后,再抛光,保证活动杆的光洁度。

网友(2010-10-12):
应该是精磨后在抛光,然后镀铬,再进行一次抛光吧!

网友:
这主要是看配合要求的表面光洁度是多少,精磨能达到几级精度?然后再考虑镀后是否抛光。

网友:
普通的就是镀后抛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