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台液压机,伸出油缸正常,但收油缸却很慢

楼主(2010-07-16):
我这里有台液压机,伸出油缸正常,但收油缸却很慢,老半天看不到在动。这是怎么回事啊?拜求看到的高人指点迷津啊!!!!

网友:
有很多原因的,你最好把系统图传上来,再把故障情况描述详细,只要有异常的,越详细越好,这样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你的缸杆直径多大?可能和压力有关,有杆腔的压力要小。不过最好再看看图纸。

网友:
只出不进,油路不通阿

网友:
把油路疏通后还加个差动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面積差,應該出慢,收快 才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又错了

网友:
楼主最好说清楚,没有讲原理图贴出来不好回答。不知你是多大的液压机,是否主缸和副缸,回程时怎么一个工作方式,都没有说清楚,真的不好回答。

网友:
面積差,應該出慢,收快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出很正常 收不正常 看看有杠腔的接头油管 有无漏油现象 在看看泵的安全阀

网友:
没有原理图都是瞎猜呢,我这里有个压力机,油缸双出轴,就是出快,收慢。

网友:
肯定不是设计问题
除非你在试机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
估计是油路太脏了
清洗下吧

网友:
进出速度有差异是正常的,但不应该像楼主说的差别那么大吧,至于哪个速度快要看油路怎么连接的,估计还是油路有问题的

网友:
1其实你没有说清楚,你快下正常吗?你慢下加压正常吗?如果这两项都正常,说明你的泵的压力和流量都没有问题,
2.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那你回程速度上不去,那一定是你的流量有问题,没有提供足够的流量,一般的压机加压和回程使用不同的系统压力,那就要看一下回程压力是多少,如果压力足够,现象存在,那一定是漏了呗?找漏啊?
3.压机一般回油都回到机顶上的冲液油箱中,冲液阀有没有打开,打开冲液油箱看一下有没有回油。回程时有没有噪音,冲液管有没有抖动。如果抖动并有噪音,说明冲液阀没有找开。

网友:
需要原理图!!!也许你的回油节流阀节太多了 有外界负载吗?压力正常吗?不过在我多年经验看来这不过是个小问题而已
宁波地区液压疑难杂症效率解决电话15957867515 陈 要预约的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充液阀坏了?!!!!!!!!!!!

网友:
有了原理图才有真相

网友:
调调阀应该就  可以了

网友:
请楼主贴上原理图,不然这样空想是不好说的,
楼主有没装节流阀,有的话装在进口截流处试试。

网友:
故障要根据原理图分析才有依据,等待学习。

网友:
楼主最好有图拿来看看,没有图纸只好随便说说。一般这种液压机会有控制上升和下降速度的锥阀,把控制上升的那个拆下来清洗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有图有真相。有图有真相。

网友:
把液压系统图发上来呀,要不谁都不会明白的

网友(2010-08-16):
呵呵,收缸时,回油量太大,回的慢,有杆腔压力小,所以回油压力也小。排除卡阀等故障,还是有图好分析

网友:
是不是油路中有单向节流阀控制?

网友:
您应该把原理图及组建的规格型号发上来!

网友:
估计油泵内泄漏严重或者油缸内泄漏严重

网友:
顶一下……哪位大侠能解决

网友:
是不是堵住了???拆下来看看  不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发原理图上来,以便大家分析。

网友:
是机器一开始用就慢还是用的过程中变慢?以便分析是设计原因或故障。

网友:
检查油缸的换向操作阀。

网友:
楼上的各位朋友们说的方面,对于你的液压机出现的问题都是有影响的,液压系统复杂,一个故障现象出现,但出现这个故障的原因就有很多。你得耐心,细心的分析、排查。

网友:
有压力的前提下,用3-4MM的东西顶一下电磁换向伐的收油缸端,看是否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