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开模冲压还是 钣金焊接打磨?

楼主(2010-07-16):
这个东西你们是开模冲压做还是 钣金焊接打磨做之还是怎么样呢大侠

网友:
认为这样做实惠:剪板-冲孔-焊接-打磨

网友:
少一个.剪板-冲孔-折弯-焊接-打磨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钣金件

网友:
一次成型~,直接冲压,如果量大可以模具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