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把电控锁,电磁线圈 平衡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6):
自己做了一把电控锁,刚开始,中间加一个电磁线圈用来拉动铁心,并带动相应的杠杆运动使其在电磁线圈通电瞬间把门打开,但是由于拉力不够,门一直打不开。我就想到了用两个线圈同时拉动两个铁心,拉动杠杆,这两个线圈匝数和铜丝的直径都不一样,是首尾相接,连成一根。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在线圈通电的瞬间,是不是两个线圈的拉力是一样的? 并且我感觉到一个比较热(我是弄机械的,这方面比较欠缺,我的
领导是弄电的,我给他看,他说这玩意不行,就不理我了,气的我直冒火,我一定要把它给弄出来,希望各位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
两个线圈拉力肯定不一样,发热说明超负荷了。再加大点力应该行的。

网友:
两个线圈匝数和铜丝的直径都不一样,那拉力也一定不一样的;你要增大拉力从逻辑上讲有2种方法,一是增大磁感应力,二是减小阻力;你增加线圈的方法是增大磁感应力,我建议是不是考虑增加1个线圈的匝数和增大其铜丝的直径来代替增加线圈,你可以试试看。
这世界上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需要通过无数的试验的,不要灰心啊:)

网友:
去借一本高中的物理书,慢慢啃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已经是电磁学的范围了,高中的书本里有些简单的讲述,用来做这个是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