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杆齿形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0-07-16):
我有一涡杆,m=0.3,Z=8,以前外径是3,按说分度圆为2。4。
现要改成外径为2。8的,其它参数不变。
有二种路径可以做到:
1。用加工好的外径为3的涡杆磨小外径至2。8
2。先磨好外径2。8,再滚齿。
这里有一个问题:
通过这二种方法加工后齿形是一样的吗?

网友:
也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那要看你滚的深度,想一样就一样,想不一样就不一样。

网友:
蜗杆是在滚齿机上用滚刀加工的,那么随着中心距的变化,包络出来的齿形也会不一样,要看你具体的应用,精度不是要求高的话,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