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阀活塞动密封选用O型圈还是Y型圈比较好?

楼主(2010-07-16):
1,请问滑阀活塞动密封选用O型圈还是Y型圈比较好    压强为0.4M Pa   ?
2,一般O型圈沟槽动静密封尺寸设计经验值是多少(O型圈截面尺寸的多少倍)?
3,选用O型圈时活塞腔与活塞杆的间隙怎么取?

楼主:
贴子要沉了啊,坐等高人

网友:
Y形圈比较好。
O形圈尺寸样本上有。
活塞与活塞杆公差配合H8 /f7

网友:
建议采用Y型密封圈,Y型密封圈开槽的宽度、高度和外径尺寸和公差是标准的,楼主可以查阅一下相关资料。
附件仅供参考

网友:
没有速度吗?我也在找,好像格莱圈什么的,国标我查了个同轴密封件GB/T15242.1-1994
活塞杆密封用同轴密封件

网友(2010-09-19):
WEPO 型号的  内压不超过1MPa。需要具体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