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的公称力行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参数?

楼主(2010-07-16):
目前,我们需要在Q235热轧法兰上冲孔,冲孔大小是○24,板厚16,所用的冲床是公称力1000KN(即100吨),使用中大齿轮出现裂纹,与厂家协商,他们说100吨冲床公称力行程是10毫米,就因为公称力行程不够导致大齿轮出现裂纹。对于这种解释,我不太明白,冲床的公称力行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参数?假如我要冲20厚的法兰,改用160吨的冲床(厂家提供的公称力行程是12毫米)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各位行家指教,谢谢!

网友:
冲头距下死点10毫米时,冲床的冲压力达到100吨,

网友:
这是曲轴传动的冲床所固有的参数,该工件似乎应选用液压压力机或者摩擦压力机来加工。

楼主:
冲头距下死点10毫米时,冲床的冲压力达到100吨,
引用 网友A:

    按您的经验,在20厚的Q235板上冲24的孔,需要多大冲床?

楼主:
这是曲轴传动的冲床所固有的参数,该工件似乎应选用液压压力机或者摩擦压力机来加工。
引用 网友B:

    同行们都是用这种冲床来加工这种孔的,王元帅有何高见,请指教,谢谢!

网友:
100吨的冲床能冲16个厚的材料???

网友:
要么听小王的,要么让冲床厂家给你选,他们的机器适合干多厚他们心里最清楚

网友:
350吨的差不多行,不过,孔口塌陷很明显的。这么厚,为什么一定选择冲呢?

楼主:
100吨的冲床能冲16个厚的材料???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16厚的板上冲24的孔,用的是100吨的冲床,但是冲床故障比较多,大齿轮裂开了缝。

网友:
那么厚的材料为何选择冲床?

网友:
回复 楼主:

    超超超极限运行,冲床不故障才怪。。。

楼主:
要么听小王的,要么让冲床厂家给你选,他们的机器适合干多厚他们心里最清楚
引用 网友D:

    谢谢杨版主,我们给冲床厂家害苦啦,当初,厂家建议我们买80吨的冲床,他们说冲这种孔40吨的力就够了。我们考虑到保险起见,就买了100吨的,结果几台机的大齿轮都裂开了,现在跟厂家交涉,勉强答应换160吨的(补差价),我总担心还不够,下次就不好换了。
    请同志们给参谋参谋,谢谢!

网友:
呵呵呵,简单,合同上就注明干什么活。之所以问厂家,是国内很多行业不规范,具体能干到多少还真不敢看国标,让他们自己说。

楼主:
350吨的差不多行,不过,孔口塌陷很明显的。这么厚,为什么一定选择冲呢?
引用 网友E:

    对的,有人就用350吨的冲床;
之所以选择用冲床,是因为钻床效率低。

网友:
公称力行程是冲床能力参数,即在离下死点一定距离时,才能达到公称力,超过这个距离,如果负载超过公称力,设备就有损坏的可能。简单来讲:公称力x公称力行程=冲床可输出的最大功。

网友:
又明白了一个不熟悉的参数

网友:
试试用水刀,切面比较平整,表面不会有塌陷

楼主:
试试用水刀,切面比较平整,表面不会有塌陷
引用 网友F: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关于水刀切割的知识?

网友:
关于水刀切割
水切割技术是一项独特的、先进的自动切割技术, 可以有效地切割几乎所有的材料。
水切割技术使得制造过程可以有巨大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并提供了更多切割的可能性。简而言之,一位自豪的水刀切割及激光加工车间的业主说道:“水切割是迄今为止在我们的业务领域最为灵活并可取的技术,它所提供的结果具有高度可靠性”。
英格索兰德在过去的40年中大量参与超高压技术大大有助于现代水刀切割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HP Cylinder高压缸
HP Attenuator高压蓄能器
HP Water高压水
Hydraulic piston液压活塞
HP Intensifier Assembly超高压泵组件
Low Pressure Water低压水
Electric Motor电机
Hydraulic Motor液压马达 Normal Tap Water普通的自来水
HP Pneumatic Valve高压气动阀
Abrasive Feeder加砂料斗
Abrasive Hose砂料管
Autoline Abrasive Autoline砂料系统
Focusing Tube喷砂管
opper round part machined with a water stream
水刀切割加工的铜环部件

水刀工作原理
了解实现切割所需要的高压水的物理本质:
切割材料所需的动力来自于在超高压条件下被压缩的水射流,将高速水射流通过一个很小的钻石喷嘴孔中,就形成了高强度的切割束。
水刀切割工序主要包括以下2部分:
1.超高压泵或增强器通常会将普通的龙头水加压到50,000PSI,使之产生切割所需要的能量。
2.然后将水对准钻石喷嘴上的小孔,形成高强度的水射流。根据水压运用方式的不同,该水射流可以以音速的三倍。
加工过程中纯水水刀和加砂水刀均可采用。用于加砂水刀切割时,混合器的作用是让砂料和高压水混合成加砂水刀,它是切割头主体的一部分,用来产生持续的和高压力的加砂水刀。
为了达到所需压力,采用一个超高压泵和过滤器将水引入此单位中。过滤过程非常重要,因为水在达到超高压之前必须保持清洁,以保护高压部件并提供恒定的切割束。有时需要使用水处理系统来消除水中的有害矿物质。经过过滤之后,将水注入高压缸中,水在高压缸中被加压至所期望的压力值。
然后,根据不同的应用,将水置于加砂切割或纯水切割喷嘴中。切割喷嘴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使用在数控切割设备中,从而实现复杂形状和设计的切割。切割设备可以是简单的横切割器,二维切割系统和三维切割机器,以及多轴机械手。结合有数控控制器的CAD/CAM软件可把图纸或命令转译成数码程序通道,切割头遵循此数码程序通道进行切割。
切割较硬材料时需要添加细网状砂料到切割水射流中。可以使用的各种磨砂材料包括橄榄石,石榴砂,和刚玉,其粒径介于50至120目(0.2至0.5mm)之间。当需要砂料时,英格索兰德提供了一套砂料装置,其主要由砂料漏斗,加砂料斗系统,气动控制开/关阀,以及砂料切割喷嘴组成,其中含有专用混合室。
砂料首先储存在加压漏斗中并转移到测量组件,其控制加入到喷嘴中的颗粒数量。然后,砂料引入到加砂切割头的专用混合室的切割水射流中。加砂切割可以通过加快侵蚀进程从而以更快的速度切割较硬材料。切割之后,切割水射流中的剩余能量被分散到采集罐中,其中存储有切口材料和废砂料。

水刀切割的优点
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些水刀切割技术较之传统切割方法的优越性
水刀切割的最大优点是具有冷加工能力。这样材料不会出现因使用其他切割方法而出现的烧伤、熔化或破碎。某些热处理过程还可能造成零件表面破坏、变形和有害气体的产生,相比之下,水刀切割不涉及到热加工过程,从而消除上述不良结果。
* 冷切割冷切割-无热影响区,无淬火效应
* 全方位切割-能从任何角度加工零件
* 在大多材料上进行孔加工时无需定位孔
* 能加工任何材料
* 网状或近网状部件
* 在很多应用中不需要二次加工
* 只需最少的工件夹具
* 坏境危害小
* 减少灰尘和有害气体
* 不会对材料组织产生破坏,无应力切割
* 灵活的机械一体化
* 节省原材料(较小的切缝宽度,具有镶嵌能力)
* 速度超过许多常规切割工具
另一个主要优势是水刀切割可以切割纤维增强材料,反光材料,不平整表面和不同材料的堆叠层。由于机械加工过程发生在微观层面,材料本身及其表面光洁度不是关键的因素。
尽管水刀切割采用高能量,它可避免零件变形并实现高精度切割,不会留下任何磨边或毛刺。水刀切割的零件边缘质量优良,从而在许多情况下,无需进行二次精加工。
水刀切割在切割复杂形状零件时优势明显。几乎可以将材料切割成任何形状。所有尖角, 斜角,穿孔,以及具有最小内径的形状都可以进行切割。堆叠,镶嵌和固定可优化材料并可显著降低切割时间。
水刀切割对环境特别“友好”。通常情况下,其加工过程是清洁的,不会产生磨屑,碎片,或有害气体。不需要切割油或乳液。
当今世界,原材料价格高,资源有限,水刀切割的较小切缝,或切割宽度,以及部件与部件的镶嵌能力可优化材料使用,并提高效益。
使用纯水切割,可以切割纺织品,橡胶,无纺布,塑料薄膜,食品和许多其他产品。切割这些材料的速度可达每分钟25m。
添加砂料后,较硬的材料,如金属,石头,防弹玻璃,陶瓷等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切割。使用加砂水刀切割系统还可以更有效地切割较厚的材料。
切割非常厚的金属体现出了水刀切割技术的另一个优越性。结合管口,喷砂管直径,网格以及砂料数量进行调整,可以实现最具成本效益的切割速度。
水刀切割主要用于
特殊合金材料、厚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大理石、玻璃、有机成材料、木材、陶瓷、塑胶及各种非金属材料等…..

特性:
•实际切割面无毛刺,通常不需要再进行后处理
•可配置双切割头增加生产率
•切割波动被水吸收,噪音很低
•低温加工,无烟尘且不产生有害气体,有利于
环境保护
•通过集成的碎屑输送带,连续传输废磨料和切
割余料
•清洁且安全的加工过程

水刀切割机泵浦

水刀切割优点:
•无机械加热所引起的或化学反应对工件的影响
•材料便于处理
•所有类型的材料都能进行切割
•较好的切割断面
•即使硬质材料或很厚的材料也能加工出精细的零件
•能切割任意复杂轮廓
•低材料损失
•复合材料或多层材料切割前钻孔
Bystronic于1986年开始积极研发高压水刀切割,并成为该领域五个主要制造商之一

水刀切割发展历史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水刀切割的“发现”起源于苏格兰。 经过100年的试验研究,才出现工业高压水刀切割系统。
1936年美国和苏联的采矿工程师成功的利用高压水射方式,进行采煤采煤和采矿。 直到1956年苏联才利用2000bar压力高压水刀切割岩石。 实际的高压水切割切割不是专利,直到1968年被英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通过。
现今最一般使用的高压水刀切割介质都含有磨料。 事实上,通过水的高压喷射和磨料的磨削作用,加速了切割的过程的完成。

技术参数

加工范围 X=3048/4000mm
Y=1524/2250mm
Z=200mm
加工精度 ±0.1mm
重覆精度 ±0.05mm
定位速度 84m/mm
最大管径(选项) Φ500mm
压力 3800bar
床台尺寸 : 3000x1500mm、4000x2250mm

*超大型水刀切割机尺寸: 2030、4030、6030、8030、10030、14030、16030
并可选配交换工作床台

网友:
这种法兰上的孔用水刀去加工?楼上不要忽悠楼主了。
水刀的确是种先进工具,但也不能包打天下。

楼主:
这种法兰上的孔用水刀去加工?楼上不要忽悠楼主了。
水刀的确是种先进工具,但也不能包打天下。
引用 网友G:

    谢谢大侠!

网友:

目前,我们需要在Q235热轧法兰上冲孔,冲孔大小是○24,板厚16,所用的冲床是公称力1000KN(即100吨),使用中大齿轮出现裂纹,与厂家协商,他们说100吨冲床公称力行程是10毫米,就因为公称力行程不够导致大齿轮出现裂纹。对于这种解释,我不太明白,冲床的公称力行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参数?假如我要冲20厚的法兰,改用160吨的冲床(厂家提供的公称力行程是12毫米)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各位行家指教,谢谢!

引用 楼主:

冲床的公称力行程不是参数,它是一条出力曲线,在距离下死点上各个位置的滑块压力,或者说是曲柄的转矩和曲柄角度通过连杆角度换算后的垂直向下分力。
一般行业标准是在下死点往上25~30度的曲柄角度位置的滑块出力当公称压力,此时的距离称之为 公称力行程。

使用中大齿轮出现裂纹;这是使用的压力超过大齿轮的极限应力所致。
Q235钢的抗剪强度取350MPa,则24,板厚16,需要422230 MPA 大约是43吨力。以1000KN的冲床能力曲线而言,冲板厚16应该还在能力曲线内,也就是说可以正常冲压的,如果超限就会停机卡住的。
这样问题就变得清晰了,该冲床的大齿轮设计或材质没有达标。

20厚的法兰,改用160吨的冲床(厂家提供的公称力行程是12毫米)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要以 能力曲线图 为依据去判定。理由同上述。

楼主:

冲床的公称力行程不是参数,它是一条出力曲线,在距离下死点 ...
引用 网友H:

    谢谢liaoyao大侠!
再请教下:这条出力曲线是通过试验得出的吗?生产厂家是否应该提供该曲线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曲线是计算得出的,如

1─压力机许用压力曲线;2─冲裁工艺冲裁力实际变化曲线;3─拉深工艺拉深力实际变化曲线

引用:http://www.cavtc.net/jpkc/site-mo/www/dian/1.2.htm

网友:
蜗牛露面,问题立解。

网友:
回 老爷子 的话
冲压是老本行,在社区里这方面的社友比较少,俺才有露头的机会。
又,近几年对冲床的设计和制造有去学习下,才敢这样的回复楼主的问题。

网友:
这种产品应该一般采用“联合冲剪机”来完成;如果仅仅是冲孔,不如自己搞个液压站,搞条油缸就搞定!

楼主:
回复  雨城茂
曲线是计算得出的,如

1─压力机许用压力曲线;2─冲裁工艺冲裁力实际变化曲线;3─拉深 ...
引用 网友H:

    谢谢蜗牛大侠,我已收藏了成都教材,抽时间慢慢学习下。

楼主:
这种产品应该一般采用“联合冲剪机”来完成;如果仅仅是冲孔,不如自己搞个液压站,搞条油缸就搞定!

...
引用 网友I:

    谢谢超人,我们专门用来冲24的孔(冲头23.6,冲完攻丝M27)
如果搞液压站和油缸的话,速度会不会有影响,液压一般较慢

网友:
按蜗牛计算,冲切材料Q235A、板厚16、直径24的孔,约需430kN的力。
如果把油压机出力设为1000kN,缸径若直径200,工作压力31.5MPa。
冲16厚板,油缸行程35足够。每次行程油量约1.6升。
若油泵排量100升/分,则足以保证每秒钟冲切1个孔。

网友:
冲压是老本行,近几年对冲床的设计 ...
引用 网友H:

一直对你那个多功能的高速冲床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G:
今年已经收到执行单,已在画图中。虽然速度只要求到500SPM,还是可以验证一些东西。

楼主:
按蜗牛计算,冲切材料Q235A、板厚16、直径24的孔,约需430kN的力。
如果把油压机出力设为1000kN,缸径若直 ...
引用 网友G:

    谢谢害怕大侠,我们是专做这种产品(见图片)的,每个板上都要冲好多孔(7~13个)。
液压冲床可能发热会很厉害(指的是液压系统),高低压频繁交替,而且电耗也比较高。
定量泵配电机需要63KW,变量泵也要30KW。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吧!咋会用那么大的电动机??

您可以考虑27#的这种冲孔机。 自己做个工装分度,可以实现半自动生产。

楼主:
回复  雨城茂
不会吧!咋会用那么大的电动机??

您可以考虑27#的这种冲孔机。 自己做个工装分度,可以 ...
引用 网友H:

    电机是按液压系统100L/min的流量,31.5MPa的压力折算出来的。
我们做了分度盘,冲一个孔转一个角度,再冲再转,直到冲完一件板。

网友I:
谢谢超人,我们专门用来冲24的孔(冲头23.6,冲完攻丝M27)
如果搞液压站和油缸的话,速度会不会 ...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主,你日产量多少件?把彭老师计算的速度参数,能否降低一点?功率就不会要那么大,我600吨的压力机,总功率也没有60KW

网友:
回复  雨城茂
不会吧!咋会用那么大的电动机??

您可以考虑27#的这种冲孔机。 自己做个工装分度,可以 ...
引用 网友H:

 社友 LIAOYAO 的意见可以参考,可以让人家搞一个单一功能的设备(好像整机价格也就在8w左右,单一功能应该更低 )

楼主:
请问楼主,你日产量多少件?把彭老师计算的速度参数,能否降低一点?功率就不会要那么大,我600吨 ...
引用 网友I:

    目前日产量5000片,冲孔约5万个,现有J21S-100型压力机(1000KN的冲床,电机7.5KW)3台

网友I:
目前日产量5000片,冲孔约5万个,现有J21S-100型压力机(1000KN的冲床,电机7.5KW)3台
引用 楼主:

    采用一般的冲床冲制厚板(冲孔),肯定不是好的选择,本人建议还是采用液压,那就不要搞的太简单,直接利用冲剪机的结构,油缸在后面,相当于有一个比较长的加力臂,看看截图那就明白,其实人家这个联合冲剪机也就几千瓦的电机而已(好像也是7.5KW)

楼主:
采用一般的冲床冲制厚板(冲孔),肯定不是好的选择,本人建议还是采用液压,那就不要搞的太简单 ...
引用 网友I:

    这个好,谢谢超人!

    按您的图片,应该是成型产品,佛山那面做液压的很多,不知是否有现成的机器卖,价位大约是多少?

网友:
谢谢39楼超人的说明。
不过,从示意图上看,杠杆支点应当在哪里?

网友:
youku.录像

联合冲剪机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xODkzMzY=/v.swf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xODkzMzY=.html

靖江市金三力机械 联合冲剪机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zMjE0ODAw/v.swf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MjE0ODAw.html

技术参数
型 号                    Q35Y-16     Q35Y-20        Q35Y-25     Q35Y-30
冲压力(T)                 55              75               110            140
可剪最大板厚(mm)     16              20                25              30
板料强度                    ≤450          ≤450            ≤450            ≤450
剪切角                          7               8                8                  8
一次行程剪板尺寸      16×250       20×330      25×330      30×335
(厚×宽)(mm)      8×400     10×480        16×600      20×600
滑块行程(mm)            80             80               80               80
行程次数  (次/分)                     8               8                 8                 6
喉口深度(mm)
300           355             400             600
冲孔厚度(mm)             16             20                25              26
最大冲孔直径(mm)       25            30              30             38
主电机功率(KW)          4              5.5             7.5              11
外形尺寸 (mm)                  1860×800×1900              2860×1040×2300
(长×宽×高) 1640×730×1770             2355×960×2090
机器重量(kg)          1750          2400           4800           6350

原数据抄错,已重新修正错误。

网友:
蜗牛的资料不错,只是那个行程次数没有单位吗?是一分钟的行程次数还是一小时的?
去过该公司网站,网页有点问题,没能找到蜗牛所给的资料。

网友:
这个好,谢谢超人!

    按您的图片,应该是成型产品,佛山那面做液压的很多,不知是否有现成 ...
引用 楼主:

    回楼主:

    我这个是湖南长沙的一间厂的产品;

    佛山这边做液压的很多,对做这个冲剪机的了解不多,平时有点事情就自己解决了

    另外解释一下,(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做个单一功能的,不需要这种“联合型”

网友:
谢谢39楼超人的说明。
不过,从示意图上看,杠杆支点应当在哪里?
引用 网友G:

    回彭老师,我是建议楼主做一个单一功能的,把油缸放在后面,杠杆支点在前面,有一个连杆结构,冲压部分的上下运动,采用的是滚动(摩擦)机构而没有冲压常规的滑动(摩擦)结构;另外解释一下,图片与截图不是同一台设备,哈哈被彭老师看出来了,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经验判断,100吨的冲床应该足够。至于齿轮损坏,肯定是设计或制造方面有问题。

网友(2010-08-24):
冲压之前,不用算一下冲裁力吗,还有其他参数的选择,比如说公称力行程之类的
说实话,常规的冲压冲4个以下的板,超过4个的话,再考虑冲压工艺,就不符合实际了,
本来冲压工艺就是针对板料的,

网友:
路过,下了就顶一下。我想应该是好东西

网友:
不知道你冲16的板冲床的震动大不大??

网友:
冲床的一个主参数,是指在一定的公称力行程下冲床能承受最大的力(公称力),超过公称力行程冲床就要降低吨位使用。一般说明书都要给出压力行程曲线图以供用户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数据就

网友(2011-04-24):
按蜗牛计算,冲切材料Q235A、板厚16、直径24的孔,约需430kN的力。
如果把油压机出力设为1000kN,缸径若直径200,工作压力31.5MPa。
冲16厚板,油缸行程35足够。每次行程油量约1.6升。
若油泵排量100升/分,则足以保证每秒钟冲切1个孔。 太慢了吧?      100T冲床每分钟30次

网友(2012-02-07):
  • 你们那个100吨冲床估计质量有问题,因为即便你冲压厚度远大于工程行程,但是冲压吨位才到40%。
  • 你的产品实际上适合用液压机,推荐款冲压加等离子切割的复合机,可以用一张大板在上面排样,小孔冲,大孔、外形等离子切割。但是是进口机床,要花美刀的。展览会上看见的,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