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曲轴断裂---请教

楼主(2010-07-16):
求救:目前开发的一种垂直轴发动机曲轴经常断请大家帮忙!发动机参数:3600转/7500W  排量:360CC  曲轴:QT-800经过等温正火处理,断列的位置在曲柄处,3150转功率从0-5KW变负载测试,100-200小时后断列。
9 G& l( R6 u6 z: S& N补充说明:是汽油发动机,侧置凸轮轴

网友:
支持一下。坐在沙发上聆听高手赐教。。。。。。。。。

网友:
原因特别多,这里说不清楚,有金相的问题,有安装问题,还有扭转振动的问题,开研讨会得几天,看断口才能知道,

楼主:
谢谢大家的高见,是不是材质QT-800就没有这么高的强度

网友:
你把断口拍几张照片,发到网上来,大家才好帮你啊。你不去医院,在家里打个电话,就想让大夫确定你的疑难杂症?

网友:
曲柄处高频淬火,一定要超过过渡圆弧,建议用40Cr锻件更好,质量会小不少!

网友(2010-08-18):
在曲柄的什么地方?如果是圆角处,可能是强度不够;如果在别的地方,可能有裂纹.

网友:
曲柄处应力比较复杂,应该是疲劳断裂

网友:
是不是圆角没有处理好?

网友(2010-10-21):
期待中,这动态东西真不好弄,来学习下

网友:
学习一下,听听高手的解

网友:
滚压的圆角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楼主所描述的发动机和我们现有的一款发动机非常相似,我们现在的曲轴都要求曲柄处高频淬火,且淬火范围超过圆角。我们的曲轴目前还没有出现曲柄断裂的问题,但是在强化实验时曲轴输出端有断裂的现象,排除曲轴材料与测功机联轴器不同心的因素,就曲轴的设计结构和制作工艺,哪位老师可以帮忙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端裂处主要是在曲柄处,这个要改用锻钢的了。我做实验用的发动机用了20台,专门测试球铁曲轴。也做了各种热处理均不理想。球铁的曲轴还是要有实力的厂才做的起,坦克的曲轴就是球铁的,一样OK

网友(点评):
前几年汽车发动机曲轴大都是球铸的!只是现在锻压的多了

网友(2010-11-26):
材料和热处理工艺搞好点,用40cr,渗氮处理下。

网友:
可以用断口做金像分析  我不知道你是哪里的   大的冶金厂有这样的成套的电脑分析设备

网友:
不好意思    什么都不懂   先顶一下

网友:
搞点图片等的才好分析.  只凭这样一说,搞不定.

网友(2011-03-19):
需要实物才能说得清楚,100-200小时说明是疲劳断裂。先分析金相组织,看是否有定型偏析,然后看是否有网状铁素体以及晶粒度的大小。建议你做个电镜吧

网友:
断裂的原因 太多!若无完整的资料,在论坛上泛泛而谈,对你的产品能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注意曲轴材质和连杆结合工艺,其次就是曲拐处蘸火处理出了问题!我公司以前的曲轴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换了曲轴厂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
俺是新手,不是很明白,
很想看看断裂工件的图片

网友(2011-08-20):
我们也是搞曲轴也有断裂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1材料本身原因,拉压,金相,热处理等,2加工过程中是不是圆角处理大了或小了,与之连接处是不是有交线啊等,3,再装配过程中是不是不符合要求,大致有这几个方面,没有照片是不好分析的,我们现在大多数是加工锻件的,铸铁不好做。

网友:
来学习的。。。。最近也在搞这个。。。。。。。。

网友(2012-02-16):
是不是水锤,或者油锤,造成的?我见过一次16缸V型的内燃机曲轴断裂是因为水锤造成的

网友:
汽油机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以后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2012-04-29):
你不防把曲轴换成钢件的。球铁的对功率都有一定影响。(经过实验证明)

网友(2017-04-10):
圆角处,是疲劳强度破坏,油孔处,是扭转破坏。最好提供照片。

网友(2017-05-22):
横向止推片装了没有

网友(2022-06-13):
只见过柴油机断轴的,需要很大的力才能做到.......其中个别汽缸咬死,其它汽缸做功发力,瞬断

网友(2022-12-10):
切开看看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