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槽毛刺问题

楼主(2010-07-16):
大家是怎么解决齿轮 油槽毛刺问题的呢?
另外我为什么不能发图片了啊
好了?
发图上来

这些油槽是铸造下来就有的
槽的尺寸也没什么精度要求
车削过之后未断削被刀具挤压到油槽里面
现在就是用人工的方法解决
一天锉好几百个
真的很折磨人 哪位有好办法介绍下啊

网友:
用角磨机,选一个型号合适的,比手工挫快得多,毛刺也去得干净,一个角磨机才二十元左右。

网友:
楼上有理,用角磨机最快,不过也可以用把铣刀铣,做个特殊的定位夹具,用平带传送,铣刀不用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评估一下产能状况!要不然用一台专用铣床的话,划不来!!

楼主:
也试验过用电动设备可是 因为手持电动设备去毛刺震动很大 经常就损坏上端面了
用铣刀再铣一次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我再研究研究
谢谢两位了
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 再帮我研究研究

网友:
呵呵,图片发不了只能发个附件了,方法很多,不知道这东东精度如何?

网友:
产能状况我还真估不出来,毕竟没做过,不过我想如果只是去刺的话,如楼主所发的件,单件铣削不会超过一分钟吧

网友:
???搞不懂哎。上机床搞毛刺又要夹又要找中心的还不如手工用白钢刀刮一下捏,比上机床省时划算吧?

网友:
加工时用90度刀切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 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添加设备 而又不能实现自动化
又要装夹得话 真的不如继续用锉刀效率高。

楼主:
产能的话 一班一组8小时平均能加工700个 一共有3种齿轮 有这样的问题。
一天的生产量是3X3X700=6300
手工去除一个也就需要一分钟左右。

网友:
可以用小手砂轮夹那种小磨头,小磨头是圆柱形的大小都有,应该试一下

楼主:
可以用小手砂轮夹那种小磨头,小磨头是圆柱形的大小都有,应该试一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 现在用手持的小型电动砂轮打磨。
    开始尝试做工装来提高效率

网友(2010-08-16):
有空压机吗,有的话就用气动笔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