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各种自动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7-16):
那位前辈知道目前所用的各种自动门的工作原理啊?先谢谢了!

网友:
我晓得一个哦 就是老家的纱窗门啊 里面加一根弹簧啊

网友(2017-02-20):
选择合适的气缸与门相连,添加感应器,再加上PLC控制系统控制,具体结构,就要看你需要什么类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