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加工钨铜合金的工件,用什么砂轮效果好?

楼主(2010-07-16):
我现在需要调试的是一个外圆磨床,工件的材质是钨铜合金的,因为工件比较细,而且长,外径为10.5MM,长度为280MM,因为工件的特殊要求加工的时候工件与砂轮纵磨时的接触面只有3MM左右,所以在加工的时候就会出现花纹,如果接触面在30MM以上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现在用的砂轮是GC60L的,但是效果不好,现在还没有中心架,后期会安装,求高手给指导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没经验,胡说两句,以表对楼主的支持。
1,砂轮可以试试黑碳,46粒度,硬度K,气孔大点的,要比绿碳好。有专用的砂轮,问问郑州看看。
2,冷却液不要用普通的,可用柴油。同样有专用的磨铜合金的磨削液。
3,花纹问题可以改变一下磨削参数看看。砂轮中间开槽,两边各留适当宽度。
4,中心架效果不好。应该用跟刀架。俺见人用普通磨床磨直径20丝长度3毫米的活是用小木片靠手感做跟刀架的。
祝好运,俺确实没经验,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到不用。
只是希望大侠在解决问题后能回复一下,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别人有类似问题就有个参考。

楼主:
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可能是工件太细加工时引起颤动后出现的颤纹.

网友:
细粒的2号!!!
应该可以

网友:
你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细长轴的加工!
砂轮的选择可以稍改进一下。要点上面兄弟已给你基本说啦。
你也想到了另一方面。因为产生的震纹。
产生的震纹有很多原因。
一是设备的自身问题
二是外源性振动
三是砂轮方面的问题:砂轮的平衡性、砂轮的修整
。。。
关于震纹又为分几种:
螺旋形 波浪形 横条形。各自引起的原因又会有差异!